本坛兑换的台电移动电源烧坏了,求助!

楼主(2015-10-04):
在本论坛兑换的台电T100E移动电源,用了两次就充不进电也无法给手机充电,按按钮只有照明LED和电量指示灯正常亮。费了好大力气把它拆开,直接见到电路板上的贴片三脚Q3和Q4已烧糊,型号无法分辨。现已把坏元件拆掉并清理干净了(图中圈住的元件),为求修复,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或者有同样板子的坛友告知这两个贴片管子的型号,不胜感谢! Q3连接输出USB口的负极、单片机0829A的12脚。右边R1/R2/R6/R7四个电阻应该是针对苹果产品的识别电阻。

Q4连接输入MicroUSB的正极、D2(共阴双二极管)、R3(10k)、单片机0829A的4脚、输出USB口的正极。

网友A:
找个别的充电宝拆开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别的充电宝拆开对照一下看看

电路不同呢

网友A:
我也兑换了一个,等我的坏了,给你寄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兑换了一个,等我的坏了,给你寄过去

你这是让楼主望梅止渴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兑换了一个,等我的坏了,给你寄过去

有心的话,不必等你的用坏 ,告诉我元件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心的话,不必等你的用坏 ,告诉我元件型号就可以了

现在不在店里,这东西在家里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让楼主望梅止渴呀......

晕,哪有啊,放在家里一直没用,晚上回去看看坏没

网友:
这可麻烦了,要别人把好的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哪有啊,放在家里一直没用,晚上回去看看坏没

不必放在心上,能帮就帮,不能也很正常........

网友D:
一个二个说话怎么都这么油麦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二个说话怎么都这么油麦咧

那些不叫油麦,叫做“戳”

网友E:
直接的方法是问一下版主看一下他有没有兑换过,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的方法是问一下版主看一下他有没有兑换过,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咯

佩服呀,回帖高手......

网友C:
承蒙各位关注,已经修好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承蒙各位关注,已经修好在用了

楼主分享一下如何修的....

网友:
也没有什么复杂,关键是手上各种各样的元器件都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