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10-04):
技嘉p75-D3故障是闪一下就关,再开开不起,测量十二V又没有短路,绿线又被拉低,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这版是单桥。

网友A:
刷BIOS 先。。。。

风神一笑 -5

网友B:
既然是绿线被拉低,肯定是短路了,拔掉CPU供电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先。。。。

哦哦,试一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绿线被拉低,肯定是短路了,拔掉CPU供电再试试

也是,闪一下就没了,但是又没有缺电压

网友C:
换下电源或者看下ATX旁边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BIOS不忙刷

网友D:
不懂帮顶,感觉刷BIOS不行

网友E:
先打一下各大电感到阻值。。。看看那里短路了。。

网友F:
技嘉主板真心难修,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新手

网友:
小三极管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电源或者看下ATX旁边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BIOS不忙刷

刷过BIOS也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感觉刷BIOS不行

BIOS刷过啦,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打一下各大电感到阻值。。。看看那里短路了。。

每一项都有阻值,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主板真心难修,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新手

是啊,很难修啊

网友:
没有坏啊

网友G:
绿线一直为低的吗,,是不是io有问题啊

网友H:
上面说刷BIOS  的 明显是灌水的  ,  这明显是  保护了 , 去查查   红  黄  橙  3跟 的 对地阻止吧

网友I:
是新手的话  剪这个ATX插头下来 打值  看哪根线短路了  真如你所说  12V拔掉还一样 不能再次触发  拿就肯定是 这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线一直为低的吗,,是不是io有问题啊

闪一下就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说刷BIOS  的 明显是灌水的  ,  这明显是  保护了 , 去查查   红  黄  橙  3跟 的 对地阻止吧

测阻值又没有短路哦

网友J:
肯定短路了,而且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新手的话  剪这个ATX插头下来 打值  看哪根线短路了  真如你所说  12V拔掉还一样 不能再次触发  拿就肯 ...

不是吧,我测到阻值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定短路了,而且是保护了

故障是电源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