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650D-I5-D1 双BIOS

楼主(2015-10-04):
   K650D-I5-D1 双BIOS
版主提示:由于作者没有详细说明BIOS来源,此BIOS好坏未知,请谨慎下载。

神舟K650D-I5-D1 6-71-W65J0-D02 W650SJMB-0D.rar

网友(2015-12-14):
可以的,好好好好的

网友:
有没有开机慢的现象

网友:
前面刷了一个D2的不触发了.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
刷完这个亮屏会不会变快啊

网友(2016-02-01):
我的机器会自动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刷一下试试,希望能好

网友:
刚刚有一台开机就停在LOGO不入系统··试试看

网友(2016-03-14):
这个会亮屏慢吗? 有刷过的 或者楼主说一下

网友:
我的刷了i7的导致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2016-05-02):
我的亮机很慢,这个bios不知能否改变

网友(2016-06-01):
我电脑开机电流0.1,刷下试试

网友(2017-12-22):
不错哦,
刷完后15秒内亮机,谢谢啊。

网友(2018-05-08):
机子老是死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1-04-05):
6-71板子的 我的是6-77 不适用 刷了后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