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小修2本

楼主(2015-10-04):
假期你们放假我不放假,继续坚守阵地。自己兄弟的戴尔N4110笔记本进水了,啥也不说了,怎么也得整好啊。上图片

系统供电芯片附近进水,洗干净,热风枪吹吹,更换好已经腐蚀的电容,电阻,MOS管。加焊腐蚀的焊盘焊点。测量下主板关键测试点的阻值,基本正常。通电,测试3V 5V电感。意料之中。此系统供电芯片为RT8206B,6脚是主供电,测量6脚也有19v,但是用表笔戳一下,焊盘掉了。把芯片吹下来,从芯片上的焊盘飞线到PC119。(这个pc119是芯片主供电的滤波电容),飞线不是那根红线是那根发丝细的白线,好难搞啊。再次通电发现还是没3V 5v。继续测试,发现4脚的芯片总开关system_onlod为0.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电压经过PR136和PR137串联分压得到的5v电压。测得PR136无穷大,正常为390K电阻。手头上实在没390K电阻,就找个320K电阻代换,分压得到5.9v的电压,这个电压还能接受。继续通电,待机0.21A。摸着RT8206B,巨烫。8206B也挂了。RT8206B可以跟ISL6237代换。找个ISL6237装上。再通电,电流刷刷的就上去了。接屏,熟悉的DELL出来了。

还有一台笔记本,SL410K不定时关机,一直以为散热问题,已拆机发现系统供电芯片边有俩电容腐蚀,也没查是哪个线路上的,换上电容问题解决。

_DELL N4110.pdf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
这是进水的机器啊,楼主挺有耐心的,厉害

网友:
第一台故障我是没耐心修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

网友:
那么大面积的进水不知修好还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进水的修好了 很不错了

网友:
进水有时吓人其实细心就很快

网友:
修的挺利索

网友:
有时一看成片生锈 最后也不是想像的那么严重

网友:
楼主真是心细。那么有耐心

网友:
又是个来送钱给你过节费了。

网友:
给力给力,这真是修自己的机子啊,修客户机,都这鬼模样了,我感觉我应该是没啥想动手的想法了。

网友:
wo  zhixiang wenwen louzhu duitai xiu le duojiu ?

网友:
比较简单的维修

网友:
没看见你的细线在哪。。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机器了。。。。慢慢调戏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