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5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15-10-04):
今天遇到一台z585机器,无线网卡报错,说要拆除,拿到之后还是报错,之后又刷了BIOS没有用,还是报错,各位大师可有解决之法?

网友:
只能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一个 有些机器挑网卡

网友:
有的要原装卡才能吧

网友:
- -!!报的是什么错

网友:
上图,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换个无线 网卡试了吗?

网友:
要说具体报什么错才有办法,这样不具体哟!

网友:
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一开机出英文提示   那出的是未授权的无线网卡  只能用指定型号的 解决办法有两种 一是刷这个本子的白名单BIOS 第二 重买一个对应的无线网卡

网友:
可以换个试下,再不行,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