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80v不触发

楼主(2015-10-04):
我有台ASUS UL80VT的机待机电压只有3.3V无5v,开关上有3.3v,但就是不触发,这机子又没图纸,各位大师指点下,这机子待机电压是不是只有3.3v,5v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
查下3V5V芯片和EC 工作条件,有些机器BIOS也参与触发

网友:
先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其它图纸上有没有用这个EC的 对应相应的图纸查一下EC的条件 再就是问一下如何坏了 有没有进水之类的 自然坏可以刷下BIOS

网友:
我的电脑刚才卡住了 我以为没发成功 多点了几下  发重复了.....

网友:
找其他相似的图纸做参考吧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再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正常,想刷bios ,没有,哪位有的朋友帮忙发一份

网友:
按下开关 怎么也会出5V吧

网友:
也碰 到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查看5V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有些元件击穿电流表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