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小小白求助 Acer V203HV用几个小时黑屏

楼主(2015-10-04):
手头有台Acer V203HV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使用几个小时后黑屏,指示灯亮。

请迅维大神指点下学徒小白维修思路。在此谢谢各位!在线等~

网友:
电容,,高压,灯管

网友:
目测电容没有怀孕的,可以外接灯管排除一下原灯管的问题么?

网友:
背光问题呀,,,,,,,,,,

网友:
用几小时黑屏,关掉再打开一下看看正常不正常。。是不是还可以用几个小时???还是不能开机了。》!~~~

网友:
高压,灯管,先排除再说,

网友:
先可以换一下高压板灯管接线旁边的那个电容看一下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问题。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用排除法啊,换驱动板或屏。

网友:
现在换了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通用驱动板,目前正在测试中

网友A:
高压条  或者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  或者是电容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现象。现在用一体板和驱用驱动板测试着呢。

网友:
我自用的一台联想就这样,拆开没发现什么问题,黑屏后秒开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