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液晶进入总线方法

楼主(2015-10-04):
LS15机芯LT3212(L01)
1LT3212(L01)进总线方法:在TV模式下将声音关到0,按遥控器静音键3秒后按本机TV/AV键。
2,通过V+/- 键选择到索引号2,通过P+/P-选择到 PANEL SEL项目  通过V+/- 选择屏参数调整如:三星 TYPESM-LV320B1 LG LG-LV320B1。最后遥控关机
F7机心(TM201F7)
将音量减到0按住“静音”键不放持续2秒左右按下本机“菜单”键。
LS03机心CHD-W170B3,150E3,TM181B3,TM201E3音量减到0,同时按下本机“菜单”和“开待机”键即进入,按遥控器“菜单”键翻页。
LS09机芯
将电视的声音调到0,按下静音键且显示静音标志,再按下演示键或是童锁键(LT4219P和LT4619P),最后按下菜单键,即进入工厂菜单模式);
LS07机芯工厂维修模式参数调整
工厂模式介绍:
进入工厂模式方法:将音量减至0后,按住遥控器上“静音”键不放,再按本机按键上“菜单”键进入。按CH+CH-翻页选择要调整的项。
退出工厂模式方法:按遥控器上“ 键,退出工厂模式后要重新开机使之生效。
现将常用调试模式介绍如下,其它皆为设计参数模式,不允许擅自修改!
M6 快捷键为“语言”键
IFPL   调节图像和声音中频信号比列
M6 快捷键为“语言”键
TOP   调节AGC电压
M13 快捷键为“DVD”键
DVD  DVD源开关
DPF  DPF源开关
M17
LOGO            LOGO显示与否
BLUEBACK    蓝屏开关
M24
AUTO     自动校正
M25 快捷键为“标题”键
INIT 初始化程序
M28 快捷键为数字“0”
IIC BUS OPEN     放开总线

网友:
LS06机芯进入和退出工厂模式
1、进入工厂模式
当在整机断电时同时按下本机【菜单】&【 】键,与此同时上电等待开机后,松开【菜单】&【 】键,进入工厂设置状态。
按遥控器上【菜单】键和上、下、左、右键进行工厂设置操作。
2、退出工厂模式
按遥控器上【开关】键,让液晶电视进入待机状态,然后再按遥控器上【开关】键开机,推出工厂设置状态。

网友:
修液晶电视看来人很少,没有人回帖,不知修液晶电视和修电脑液晶显示器区别有多大。其实修液晶电视市场很大,比修主板利润可能还高。

网友:
我觉得也是,但是电视我真觉得没有显示器好修啊

网友A:
学习了,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么好的教程

小心斑竹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