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康舒电源PCA008芯片资料

楼主(2015-10-04):
康舒电源PCA008有绿线和紫线有电压,原来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但是无法开机,拆开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动。现在通电大电容有310V左右电压,绿线4.67V、紫线5.11V电压,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看各元件无明显异常,不过看内部用料感觉超级省,主动PFC。求图中红圈处芯片型号。

网友A:
310v电压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0v电压不对,,,,,,

主动PFC,正常电压应在380-400之间...

网友C:
这样说的话就是PFC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正常电压应在380-400之间...

对,大约380V-39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0v电压不对,,,,,,

查看了一下,PFC使用的是BH0170A芯片,2脚12V,5、6、7、8脚310V,检查外围元件也没发现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正常电压应在380-400之间...

那可能是PFC未工作,查看了一下,PFC使用的是BH0170A芯片,2脚12V,5、6、7、8脚310V,检查外围元件也没发现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的话就是PFC电路有问题了

那可能是PFC未工作,查看了一下,PFC使用的是BH0170A芯片,2脚12V,5、6、7、8脚310V,检查外围元件也没发现问题呀?

网友A:
不一定,不行就换一个BH0170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不行就换一个BH0170A吧

哦,我试试看吧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BH0170A应该是5VSB的IC,不是PFC............

不是吧!BH0170A和5VSB有啥关系?

网友:
换一个模块试试吧

网友E:
检修方向不对,可能是过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修方向不对,可能是过压了

那该检查那个地方呢?

网友:
这款电源我不熟悉,一般修电视机电源的话,这种问题一定要详细检查稳压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该检查那个地方呢?

先查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