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LUE H55MINI

楼主(2015-10-04):
捷波 X-BLUE H55MINI

求助 图纸  点位图  BIOS

板子故障 开机 断电..  掉电  没有 VCORE 供电

手里 2片板子 一样的情况。。应该是 通病 着板子

网友:
这个才是 型号
XBH55-MINI-LF
REV:1.0

求助 图纸 点位图 BIOS程序

网友:
有价值的话  找淘宝吧  或者你基地的老师  主板的图纸真心的少

网友:
到底是哪个型号

网友:
F72815SG 芯片坏了!!
板子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