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电脑不显示,能进系统,能看电视,能当显示器用

楼主(2015-10-04):
如题,联想B540一体机,电脑不显示,能进系统,能看电视,能当显示器用,按下开机后,硬盘灯闪一会,无线信号灯就亮了,等会硬盘灯不闪了,说明是进系统了, 再次按下电源键,还会自己关机。说明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 , 外接输出没信号,但是外接输入就正常,也能看电视,就是电脑部分无论是自身屏,还是外接,都不亮。刷过bios,没效果,但是没刷gu5,因为没找到。有修过朋友,给个提示。

网友:
不要沉啊,各位大神救命啊!

网友:
我也一样,有修好的么?

网友(2015-12-01):
高压无控制信号,刚修到一台

网友:
外接输出没信号
---------------------
还是接口转换控制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下接口吧   估计接口出问题   LZ讲的我原来也遇到过  查下RGB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不触发 无3 v 5v 电源头上只有一个5v电压。有谁修好的。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是不是没有显卡供电,,,我有台有时能显,,有时不显,,不显时测试没有显卡供电,不知道从哪修,,没有图纸

网友(2016-03-30):
就是TV板的BIOS吗

网友:
tv 不能转换电脑,求解

网友:
这款一体机有电视功能?

网友A(2016-07-08):
不要沉 我等着看经验啊 啊 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沉 我等着看经验啊 啊 啊啊

这就是显卡问题了一般加焊一下就好了,再不行植球大部分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显卡问题了一般加焊一下就好了,再不行植球大部分都能解决

加焊了不行

网友:
你再显卡植球试一下,再不好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C:
我现在这台也是开机就进TV ,没办法选择进电脑,,没办法测试HDMI接口是不是好的,,求解,,

网友D(2016-08-22):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这台也是开机就进TV ,没办法选择进电脑,,没办法测试HDMI接口是不是好的,,求解,,

你的还修好吗?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还修好吗?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

你刷一下BIOS试试吧,我看论坛有刷BIOS好,也有环桥好 的这个故障,

网友:
我的三无,报警声都没得

网友(2016-10-03):
这个贴子那么久了还能回复?搞定没,我了碰到了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