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2.0

楼主(2015-10-04):
10月1号   号称黄金周  你妹的都没人宅在家玩电脑的吗?电脑连续玩那么多天都没坏的吗?我去!闲得蛋都疼了啊

好吧,以前不想修的主板也得修下了,不然饭钱都得亏

主板拿来  同行指着CPU的场管那里有2个电容烧掉了,告诉我那里坏!  心想这太简单了吧,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啊,虽然我是小菜鸟,但是这种故障 我还是很拿手的

告诉他等会,马上就能好!直接用刀片把那块割掉,懒得装了,直接上电 !然而,本该到来的内存报警声确迟迟不到!(因为我试机没插内存)但是也没掉电哦!

这!     NND  不好! 又怪它了,H61的烂板   臭板

好吧 ,把电压走一遍 发现都出来了, PCI-E的差分时钟没有,(这里迷路了,是要插上内存才会出来的)死命的修时钟啊,第一就把VRM给干掉,因为第一故障是12V大短 所以怀疑它挂了

没好,继续找原因   上内存测时钟出来了  那就怀疑复位咯,没有诊断卡就是麻烦  只能推测
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是收到 VRMPWRGOOD 和 PWROK  第一个已经换过芯片了  就先放过 直接查PWROK

果然没有,好吧  就是你了

把你给干掉! NND  我要晕了,  还是没有啊!

最后  看图纸  发现  貌似是开漏输出的吧  后面有个3。3V的电阻上拉呢吧!

好吧,又误杀了一个  真被直接给蠢死的

不想搞了,丢一边 先吃饭。。。。

饭后一支烟啊,赛过活神仙啊!

好吧,吃完饭还是没事干,再把它拿过来  继续研究下 用我比那个叫什么24K和钛金狗眼还犀利的眼神进行扫描下全板外观

最后  发现这里有点被腐蚀了  2个电容! 该不会真是这里的问题吧? 用表笔打下值  没短路啊!抱着怀疑的心态,还是换掉吧

唉!事实证明了  还是我想多了,换完之后 涛声依旧啊! 期待的声音还是没有出现

最后,我还是修好了!哇哈哈!!!!你们猜  我是证明修好的!猜中有奖哦!

我去年真的买了个表!不是脏话啊!

下面是我刚开始 一直用来修机的电源 假长城

下面  是最后修亮机的电源

我期待已久的报警声 就是它给我带来的 最后 刷了个BIOS 就好了   这板修得真TMD太憋屈了  同志们 给点分 安慰下可好!

把BIOS送上来  省得你们去管网慢慢找

网友:
我的开机定板下个来刷刷

网友:
我去,都不喜欢回答问题的   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A:
操。居然是电源不出 PWROK,害死人了楼主

网友B:
山寨毕竟是山寨,我上次客户拿来一块板, 主板转下停, 我说主板保护了,插上我测机的电源本想还原故障, 结果,CPU附近的固态电容集体暴动,直接飞流直上三千尺, 吓死宝宝了, 把电容补上, 拿客户的电源试 ,转下停, 拿我的电源试,有集体暴动了,跟同行说,修这个要时间, 他就说这个这么简单,还要很长时间,我说电容集体爆炸了。 他说不可能,再我那边没爆炸啊,我说你过来试试, 同行用我的电源上电一试,吓得直接坐在那里 半天没回过神,说以后不要再叫我过来试,吓死我了。怎么会爆炸呢, 我说我用的是长城电源,不是你用的那个山寨不能再山寨的垃圾电源能比的,功率比你的大多了, 。。。楼主赶紧的换过好一点的电源吧,山寨的电源会害死好多人的

网友:
太深奥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居然是电源不出 PWROK,害死人了楼主

。。。。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山寨毕竟是山寨,我上次客户拿来一块板, 主板转下停, 我说主板保护了,插上我测机的电源本想还原故障,  ...

我也2个电源  那个是客户换下来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2个电源  那个是客户换下来不要的。。。

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 还是用好东西才是 硬道理。  这样就能避免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原来是楼主维修用的山寨ATX电源不出 PWROK啊!

网友:
表示也不懂

网友:
有时候电源坏会搞死好多人,我就是其中受伤人士之一

网友:
修机都是用好电源,要不走很多弯路

网友:
电源不出POK

网友:
good story and big experience

网友:
昨天就是有个坏电源惹的一天都没休息。最后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我去,自己的电源坏的 还说没电源好信号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