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显卡检测不过通病卡 电流1.16A

楼主(2015-10-04):
联想 N480 显卡检测不过通病卡 电流1.16A  告诉大家不是显卡 坏了 也不是虚焊,是显卡供电问题!!注意测量!

LENOVO N480 I3 AMD独显 U7 PM25LQ032 BM5238 VER1.2.zip

Lenovo N480 Pm25LD512 BM5238 VER1.2.zip

LENOVO N480 BM5238 r1.2.zip

网友:
怎么修好的,有没有图片上一个。

网友:
单单一句话  就说是通病  请问楼主此机器修过多少台  另外楼主说是显卡供电问题 能否上图指出那里坏引起的通病 此贴没有说服力 还需验证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是显卡供电没有电压吗?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的供电问题?

网友:
你上传的是什么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偏低或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显卡供电,是电压没有出来,还是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请楼主赐教,这边有一个这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建议把故障说明白些,这样也没办法判定的

网友:
显卡电压多少正常

网友:
说问题不清不楚的
搞不懂

网友:
LZ的BIOS好用吗,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显卡的供电 MOS 管子!多注意一下吧 !我修好了 2台 !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机器,螺丝柱子断掉了,焊上去还不开机,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刚好碰上一台,利用一下,谢谢楼主分享,我顶一下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单了吧,再清楚点儿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供电问题 ? 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这叫骗分吧,修机是假

网友:
你的意思是BIOS的问题吗,有点不清楚

网友:
是主供电?还是。。。。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还需要更多的维修实例来验证。但楼主共享资料的行为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集显部分吧?记得是单独立的

网友:
楼主,有木有图,或者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老板,把怎样修和相关图片上传看看吖,这让我们小白一头雾水啊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细节不清楚啊

网友:
怎么分成这么多份,没那么多分啊

网友:
看不懂了,等见到机器吧

网友:
楼主标题党吗? 修过不少N480 都是显卡柱子断了 掉电

网友:
楼主你这台是显卡供电不稳定还是无电压。

网友(2015-11-04):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呀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