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上的阻值大小

楼主(2015-10-04):
请问图纸中 PR12  100K/F_4 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100K就是阻值,,,,,,,,,,

网友:
明显是100k 的

网友:
1k=1000欧姆 以此换算!

网友:
100k就是100千欧 1k等于1000欧

网友:
100k,楼主可以去看看电子基础书籍

网友:
100*1000欧

网友:
楼主不这么会看图纸呀

网友:
上面写清楚100K

网友:
那后面的 /F_4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只看100K,后面不用管

网友:
100K ,基础呢

网友:
先找两本书来看看吧

网友:
就是100k电阻

网友:
这个你老师都没教啊,

网友:
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没一个回答的,现在我知道了,是这个电阻的精度,每个电阻在生产的时候有严格的精度控制。我就不知道,这么多人看热闹的多,真思考的少。一群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