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USB不能用

楼主(2015-10-04):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CIH61MI联想的主板,USB不能用,这个主板也没有PS2接口,客户拿来的时候系统也是坏的,吭爹啊,USB不能用当然是直接查供电,一看这个主板有小八脚,还以为*脏话*捡到钱了,那知道这才是霉运的开始,他们竟然是好的,阻值也是对的,没办法换南桥吧,这个H61的桥还真不想换,找了个旧南桥干上去没想到效果是一样的,插U盘,键盘,一点用都没有,只好找了一个硬盘安装了一个系统,进系统发现U盘不能用,但是鼠标时能用时不能用的,看来南桥是好的,难到是板层有问题,我都快放弃了,一个破主板干了个把小时,划不来啊,U22的1。8脚 也直接短了,最后我看着CHOKE5,和CHOKE6这个东西不爽,直接拿下,找了个0欧排 阻干上去,竟然好了,南桥白干了,现在挣钱真难啊,兄弟们以后碰到这样的主板就不要轻易换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短接

网友A:
那个  5 和6  是什么 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5 和6  是什么 东西啊

是个电感,很小

网友:
能收钱就好!!!只是多花时间而已,但这也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B:
请问楼主,CHOKE5,和CHOKE6是usb供电脚吗?

网友A:
这2个电感 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CHOKE5,和CHOKE6是usb供电脚吗?

不是图上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感 开路了?

不是,电感测的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5 和6  是什么 东西啊

网友:
那什么问题导致 导致电感出问题 ?

网友C:
那两个电感是用于供电还是信号耦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电感是用于供电还是信号耦合的?

信号耦合,图片上有

网友:
感谢你啊,手上正好碰上一模一样的板也是后面四个u口不能用,我现在暂时用后置usb档板接前置口给客户用。我也来换换看

网友:
我手上也有快联想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口不能用还有PS2接口不能用,好像是用什么UP开头的小芯片控制的没这个芯片放置在那不知可以不可以短接??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联想一体机, 也是全部USB+p/s2都不能用 , 拆机一看,  看到USB供电的贴片电感有点发黄, 测了一下是 好的,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电感上去, 就好了。

网友:
小电感也会坏呀真是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