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失误了

楼主(2015-10-04):
前天上门维修,开机后屏幕一直闪啊闪的    就觉得是显示器或者显卡问题   拆开机箱拔了下显卡,然后他喵的不开机了(也是被误导的时候)就说了显卡问题。。。。。然后拿回去换显卡。。。好了   试了客户的显卡也是不开机  。。。。然后弄好后送过去他喵的还是闪。。。卧槽啊 倒霉,,,然后就全部搬回去,,,好吧  最后拆开显示器,可能是里面的排线的问题吧   然后全都拔了下  再试试  不闪了,,,,,

网友:
我通常是不亮机想到显卡问题,一闪一闪可以先拔掉VGA线测试。大部分显示器问题

网友:
判断错误难免会有的 正常

网友A:
当时没用集显试吗??

网友:
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以后还得多注意

网友:
哈哈  lz 拿了个新的显卡冲冲条跑过去装是吧!

网友:
一闪一闪的,可以拔掉VGA线后看一下是否还有闪的情况 ,有首先考虑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以避免我以后犯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没用集显试吗??

没有集显。。。。

网友:
估计都是显示器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集显。。。。

额家伙不够齐全!

网友:
正常的这情况容易误导

网友:
上门,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上门费,能解决的问题少之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家伙不够齐全!

别个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个没说清楚。。。。。。

我说你道具不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个没说清楚。。。。。。

说错 了,是工具

网友:
楼主加油,见的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