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10-04):
有哪位大神有GA-p75-d3图纸,,,谢谢

网友A:
论坛 应该有,记得以前发了很多的

网友B:
P75很少有吧  反正我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 应该有,记得以前发了很多的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75很少有吧  反正我是没见过

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LZ找到了吗 我也要 找到记得分享下

网友C:
请问楼主板子的具体故障是什么呢?说出来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板子的具体故障是什么呢?说出来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闪一下就短,再开开不起,测量十二V没有短路啊,

网友:
论坛都没有的就盲修吧  习惯就好

网友:
不好找这个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848-1-1.html   哥们 热乎的  刚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一下就短,再开开不起,测量十二V没有短路啊,

就是触发掉电是吗?可以参考B75的板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