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tat接口,和mini pcie接口

楼主(2015-10-04):
拿到一个 山寨本,判定小固态硬盘坏,本来以为是mstat的,换个好的mstat装上后,发现触发掉电,仔细看后发现固态接口定义不一样,我就想问下这个山寨本的固态是不是mini pcie的

力翻网络,找到了一个引脚定义,断定为minipcie接口的,上图

网友:
这个真心不懂了

网友:
山寨本不好弄

网友:
我好想在哪个贴看到过,好像是哪位老师苹果山寨机的把市面上通用改线,你去找找哪个贴应该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不太懂,山寨的不是很好弄

网友:
山寨也是按国际标准来做的

网友:
接口定义不统一真是麻烦啊。

网友:
这个 太高大上了

网友:
论坛里有人发过改SSD的,你找找看和你的是否相同。

网友:
请教下,SSD有很多种接口吗?

网友:
楼主,文中MSTAT是不是应为MSATA,我度了小,没MSTAT这种接口啊。

网友:
应该是华硕定义的SSD,质量不稳定

网友:
你找一下,是有人发过的,就是mini pci 的ssd改法

网友:
mini pci 的山寨还没见到过

网友:
这种山寨货只能山寨机上用

网友:
刚才我搜了一会 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要是楼主能找到改装办法 说一下

网友:
三寨本用的那个ssd应该是按照华硕的定义做的  下面的那个闪迪ssd才是市面上常见的  两个ssd的接口定义不一样  肯定是不通用
只有通过飞线或者改电路才行    只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固态盘分好几种几口的,就苹果机器的接口就好几个

网友:
今天真是让我打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盘分好几种几口的,就苹果机器的接口就好几个

具体分那些呢、

网友:
我在百度上寻找了下答案 需参考  :1.8寸SATA的 ,即MicroSATA(非官方简称MSATA),有SSD也有HDD的。比1.8寸更小的miniPCIE卡大小的SATA是mSATA,目前只有SSD,没有HDD的  没错minipcie也叫msata一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MSATA固态硬盘有三种接口定义(又称引脚定义)一种是 HP协议,一种是sunsang协议,另外一种是3G模块接口定义.   需参考

网友:
那MSATA接口定义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