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掉电 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5-10-04):
型号:惠普DV4  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故障:触发0.4掉电  掉电还可以在次触发
我维修过:刷过几个BIOS 换过EC  加焊南桥 各电感的阻值都算正常  后级电压和PG等等条件都测试不到 坛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故障  都没有解决 有同样故障解决的但是板号都不一样  下面的图片是电感瞬间出来的电压 大家参考  特别来悬赏看看有遇到过的给解决一下  给300下载分  谢谢

网友:
忘记说了 CPU  内存 都换过了

网友A:
明显的CPU供电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CPU供电问题啊

CPU供电出来了  但是集显供电没有出  集显供电不是要跑了才出来的吗? 给出你的一个思路 该怎么样维修

网友C:
显卡也有可能哦!

网友:
我其实是个新手,才学半年多,很多机器都是瞎修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也有可能哦!

你说的是显卡坏还是虚寒呢 我加焊过的 还是一样 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我 猜测 应该是缺一个0.9 V 的  供电  叫VCCA吧   ,    楼主可以去测 一下 复位 有没有出来过

网友D:
   先修那个 图片 OV   靠近左边的那个电感

网友:
又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E: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这问题解了吗

网友:
触发0.4掉电,估计内存都没过,先修没出供电的吧。

网友:
缺电压 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出来了  但是集显供电没有出  集显供电不是要跑了才出来的吗? 给出你的一个思路 该怎么样维修

集显是要过了内存会出来  你这个因为是没过内存  才会掉电的

网友:
同意9楼 16楼

网友F:
缺电导致的我这又图纸可是今天我上传的文件已达上线给不了你了要不明天我把图纸给你或者发到你邮箱

网友:
你这个图可以可以看出 一个是集显的  没电压 正常 一个部正常   查下图看下是什么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那个 图片 OV   靠近左边的那个电感

0.9v 有这个可能  复位没有测试 今天台风  晚上没有上班 明天上班就测试 左边那个电感也不知道受谁控制 可是没有图纸  有图纸吗 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思路给一下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
不知道有示波器吗,对比下电感掉电的情况就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I:
南桥有没有更换   这种桥 存在虚焊的几率 很低  本体坏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有示波器吗,对比下电感掉电的情况就知道故障点了

我只会用示波器测电压 还不会抓波 还在学

网友J:
换个U试下,不行检查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南桥有没有更换   这种桥 存在虚焊的几率 很低  本体坏的挺多

可是还有两个电感没有出电压  就直接干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没有  解决了 就不会是悬赏中的

网友K:
首先要解决掉电,是啥问题导致,断开vron,看是否掉,不行再关开总pg。你这个估计缺少供电导致,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还有两个电感没有出电压  就直接干南桥吗?

你那是CPU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吧 你查下图纸看看是什么电压    具体看看           如果是集显或者CPU电压没有出来  建议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L:
应该有一个供电先出来的,不会有两个集显供电吧。

网友M:
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 看看瞬间什么波形 或者是不是哪个信号被拉低 看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PG

网友:
引用 网友K:
首先要解决掉电,是啥问题导致,断开vron,看是否掉,不行再关开总pg。你这个估计缺少供电导致,

断开CPU供电电感还是掉电 PG信号没有办法查  没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应该有一个供电先出来的,不会有两个集显供电吧。

问题是怎么样修这个供电 没有图纸 上下管都没有看见

网友:
集显供电不出查查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换桥是你的出路

网友N:
我修过一个一样的  是转换的1.5V短路  是显卡导致的!换了显卡就ok!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 看看瞬间什么波形 或者是不是哪个信号被拉低 看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PG

CPU的PG没有 我现在测的  内存的波没有去抓 我还不会抓波  平台复位也还没有产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我修过一个一样的  是转换的1.5V短路  是显卡导致的!换了显卡就ok!你参考一下!

如果我现在把显卡取下来 是不是就掉电了? 因为显卡手里没有现货 是的话我现在就上BGA

网友:
你好 能给一下你的思路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U试下,不行检查下是否有短路

CPU保证是好的 我手里有好几个U  换上故障都是一样  没有看见有明显的短路 后级如果有短路的话也查不到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怎么样修这个供电 没有图纸 上下管都没有看见

我这里有个用集显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有个用集显花屏的。

跑题了  集显花屏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这也不是很好解决

网友:
是什么样的花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O:
缺电压  一个CPU 集显 一般是1.8V转换管 你查下 1.8V有没有  8脚芯片转换的 或者电压的二次 转换都有吗

网友:
通病好 修得快 又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缺电压  一个CPU 集显 一般是1.8V转换管 你查下 1.8V有没有  8脚芯片转换的 或者电压的二次 转换都有吗

现在能测的就是这几个电感 是却一个CPU供电 还在查 没有图纸 所以比较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现在把显卡取下来 是不是就掉电了? 因为显卡手里没有现货 是的话我现在就上BGA

你最好找有证据在bga!
   我只是把我遇到的给你说一下!你参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最好找有证据在bga!
   我只是把我遇到的给你说一下!你参考而已!

问题应该还没有到显卡 显卡拆下来了  我感觉还是要把CPU供电修出来才行

网友D:
  楼主这个贴子 我一直在关注中 ,下面的人 谁回复修显卡的   换芯片的  纯属无稽之谈  灌水之言

网友:
还是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贴子 我一直在关注中 ,下面的人 谁回复修显卡的   换芯片的  纯属无稽之谈  灌水之言

说多了都是泪  显卡拆了 还没有装回去 现在1.8掉电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指点一下 主要问题是没有图纸和点位   要不然都好解决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多了都是泪  显卡拆了 还没有装回去 现在1.8掉电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指点一下 主要问题是没有图纸和 ...

这个是我拆的显卡 打算修好在装 反正不影响

网友:
电压正常就查PG,PG正常就查温控,

网友:
这个机子你主要是查CPU供电,此机用的是亮片BGA复合上下管,这个管子容易坏,供电不足的话不跑U是正常的

网友D:
换个毛 桥  啊 , 你有何依据桥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毛 桥  啊 , 你有何依据桥工

我修过这个机器,加焊不行,换桥后,修复

网友:
你发的图片上明显没有1.8V供电  这个电压就是内存旁边的小电感上。

网友:
二级供电都出完了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不会是那个排阻有问题吧,华硕的烂货主板都这德行!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个EC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先修0V的

网友:
惠普DV4什么型号?DV4有HM65,也有HM55,如果是HM65那么跑码前一般不会有集显供电出来,要到自检过了内存后,CPU发出SVID控制集显供电出来。

网友P:
我之前也搞过个,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没搞好 我个人觉得是缺信号 楼主你刷BIOS了吗?我当时是客户着急时间问题,没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之前也搞过个,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没搞好 我个人觉得是缺信号 楼主你刷BIOS了吗?我当时是客户着急时间 ...

刷了 在论坛下载好几个来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刷了 在论坛下载好几个来刷了

今天晚上要是搞不好也不能搞了 别人明天要去上学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今天晚上要是搞不好也不能搞了 别人明天要去上学

有图纸吗?借我看看

网友:
期待结果。这板我貌似也接到过一个,不掉电,但是不亮,也是没有图纸,后来客人要的急,放弃了。

网友:
你还没说供电情况呢,故障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图纸吗?借我看看

有图纸早就搞好了 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网友:
换板吧 这个板子也不贵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掉电真不好修。。。估计是某个芯片虚汗

网友:
没有tuz图纸很难修好的 不知道淘宝有没有卖

网友:
AY11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看看那两个0V的电压那个应该要先出来

网友:
看你这电流,估计应该是没 过内存啊,没跑码集显肯定不出的啊

网友:
我建议更换个南桥,我南桥一般不加焊,直接换。

网友Q:
感觉这故障应该不难修啊

网友:
0.4掉电,应该还是缺电压

网友:
缺电压   左边的那个OV 不正常

网友:
查CPU啊。一般0.4都会去查CPU吧

网友:
上次,修一个联想的板,0.4掉电,是cpu供电没有开启信号导致!

网友:
少个1.05V的电压吧,楼主查一下

网友:
如果是瞬间掉电的话可能还是有哪个电压或PG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有图纸的 找找看吧

网友:
AY11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觉这故障应该不难修啊

这么下手 ?我报价给客户换板了 他在考虑中

网友R:
这个换南桥吧,好像以前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换南桥吧,好像以前修过这种问题

我的那个是HM55的桥

网友:
先把没出来的那两供电修出来

网友S:
直接换板秒杀吧。这样快  稳   狠  准

网友:
少电压或者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直接换板秒杀吧。这样快  稳   狠  准

说的到没有错  报价600  等待回复

网友:
楼主不用波波来玩一下

网友T:
用烧机法啊!先从3v5v的后极烧起!

网友:
这300分呀,馋死我了

网友U:
一是通讯异常
二是有地方短路,最可疑的地方就是集显供电,可疑把内存拔掉,如果不掉的话,就把内存的排阻随便短接一个再插上,如果还是不掉,排除了bios以后,就修集显供电,或者直接把上管拆了

网友D:
其实修这个 并不难 ,  只要把 那个 电感断开 强拉电压, 就可以判断问题 , 但是可惜的是 听信 三板斧的 你去干了显卡 ,  可惜我的3 百分就是这样给飘走I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烧机法啊!先从3v5v的后极烧起!

我想问的是   你凭什么 烧  一点都不短路

网友:
集显天润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其实修这个 并不难 ,  只要把 那个 电感断开 强拉电压, 就可以判断问题 , 但是可惜的是 听信 三板斧的  ...

确实我看了这么多的评论都是三板斧比较多,没有确实的依据。最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没有理清…………

网友:
你在图纸上搜 AY11

网友:
还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修这个 并不难 ,  只要把 那个 电感断开 强拉电压, 就可以判断问题 , 但是可惜的是 听信 三板斧的  ...

是啊   ,  要不是为了这300 分 我才不会说这么多呢 ,  修好机器在发帖 很累 ,   发图纸赚积分  加分的又少

网友:
是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楼主 你这三百分悬赏  看来你收了不少打样呀

网友:
路过学习,大家很踊跃,有这样氛围真好。

网友W:
以前修过联想的机器插内存掉,不插不掉,刷BIOS,楼主打个波看看

网友:
楼主到底维好了没?

网友X:
我也想知道,最终是什么 东东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是通讯异常
二是有地方短路,最可疑的地方就是集显供电,可疑把内存拔掉,如果不掉的话,就把内存的排阻 ...

不内存问题 上不上内存都是有掉电的 集显供电链接的晶体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主板还在手上 报了客户换板 等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修这个 并不难 ,  只要把 那个 电感断开 强拉电压, 就可以判断问题 , 但是可惜的是 听信 三板斧的  ...

你说一下 怎么样 强拉电压 显卡有钢网 要做也很快  报价客户换板 还没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V:
确实我看了这么多的评论都是三板斧比较多,没有确实的依据。最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没有理清…………

虽然报了换板 大家都在回复 我也想修好 现在就只有南桥没有动了 为了满足各位 看看有订芯片就带一个回来 装上去试试  不记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以前修过联想的机器插内存掉,不插不掉,刷BIOS,楼主打个波看看

BIOS 最少刷了5个 都是论坛下载的  刷了故障都一样 波波有了 但是还是没有学会抓波 现在只会测电压

网友:
还没有修好 修好了我肯定会共享出来的  如果客户不换板 拿回去以前会来一张照片的 手机拍照有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也想知道,最终是什么 东东坏了

你想知道呀  我比你更想知道  我修好收客户三百 我拿几十块出来 我还有赚呀 修补好 什么都没有 换板还没有修有利润

网友:
这样的电流应该还是哪个电压没上来,保护了掉电

网友:
楼主给你个思路看看是不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楼主 解决木有?

网友Y:
CPU供电芯片换了没有,我上次修个sony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掉电,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Y:
CPU供电芯片换了没有,我上次修个sony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掉电,后来换了就好了

换过的 故障一样

网友:
这个还没碰  过

网友Z:
是不是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Z:
是不是半个小时掉电

不是 触发到0.4马上掉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bios刷一下再说

网友:
掉电多是少供电造成的

网友:
在看看后级电路吧

网友:
电流不够啊。欠压保护 看看少那个电压

网友AA:
按照你图中标识的  一个是CPU电压,一个是集显电压都没出,其他电压都出了,芯片应该VT1318之类的,外加2个晶体管子组合,一般CPU供电芯片不容易坏,你查查CPU供电芯片基本条件没问题的话,查SVID波形,如果没波,按照时序查,PROCPWRGD此点 可以通过CPU座子 找到位子--》PDRAMPWRGD-->PWROK   APWROK  ,最快的方法就是换桥了,一般都换桥能好,既然你已经刷过BIOS了。分应该归我了吧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按照你图中标识的  一个是CPU电压,一个是集显电压都没出,其他电压都出了,芯片应该VT1318之类的,外加2个 ...

问题都没有解决呀 VT1318MF 晶体芯片换过的 一样

网友:
修好了吗现在?

网友:
还没有 应该是修不好的多

网友:
压紧桥开机试试

网友:
有刷过合成的bios吗?

网友:
南桥有没有加焊

网友:
不知换桥没有?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LZ

网友:
修好没??我也有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没修到过 这个板,但是这明显缺电压掉电,8楼说的没错,

网友:
楼主这个解决了没有呀。这种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查芯片PDF嘛 楼主

网友:
有人说南桥问题 也有人说显卡问题 都试过了 不是 晶体封装芯片也是换过的  最后放弃了 报换板客户说太贵 拿走了 这是换南桥和装好机还给客户的图片

网友:
BIOS  通病  试试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吧

网友:
查时序啊!

网友:
楼主  你的好了吗  什么问题啊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到这个板,我没办法给楼主建议了。

网友:
我还是没明白

网友AB:
南桥换后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南桥换后怎么样

故障依旧 还给客户了

网友:
你的这个技术给我差不多

网友:
PG没出够吧!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AC:
看着300分缠啊,反正也收不回去了,给我吧,我给你反200

网友AD:
不要死修集显供电 现在机器都是跑吗才出的,这应该是3带的机器,找个原厂的BIOS刷上,备份的都不好用,有的机器刷bios必须用原芯片,或者型号一样的  两个0v就不对了  修供电吧

网友:
后级供电都有吗?显存供电,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看着300分缠啊,反正也收不回去了,给我吧,我给你反200

呵呵 你是在诱惑我 是吗      我发的时候是希望能解决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要死修集显供电 现在机器都是跑吗才出的,这应该是3带的机器,找个原厂的BIOS刷上,备份的都不好用,有的 ...

客户拿走了

网友:
缺电,有进过水吗? 你仔细看看有无断线的地方。

网友:
两个OV的电感,应该有一个是集显,有一个是VCCSA,要先出VCCSA电压的

网友AE:
你去查一下晶体那个芯片,我上天刚修了个就是它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或者直接把那个电感撬开一边看下还掉电吗

网友AF:
我曾经遇到过一台这个机器,亮机很慢很慢,把原BIOS备份下来,刷写了一次其它版本的BIOS就不亮机了,再刷写回去还是不亮机了,保证原BIOS备份无误!!郁闷极了!、、、、、、、、、、、、、

网友:
板子不在手上还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可以考虑用下示波器测量下

网友:
检测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显卡坏还是虚寒呢 我加焊过的 还是一样 显卡上面的电容没有明显短路

看看复位,比如显卡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曾经遇到过一台这个机器,亮机很慢很慢,把原BIOS备份下来,刷写了一次其它版本的BIOS就不亮机了,再刷写 ...

很多奇葩的机说不清楚的  我上次遇到一个开机什么都正常  备份BIOS 在装回去就不亮机了  修了几天 才找到问题 掉了 电阻

网友:
我也碰到你这种情况。。。。惠普CQ43,cpu电压一出发就掉电!!!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就没有解决的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去查一下晶体那个芯片,我上天刚修了个就是它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或者直接把那个电感撬开一边看下还掉电吗

电感试过的 一样 晶体芯片两个都换过

网友AG:
哈哈 我修过俩台了 也是开机触发掉电  把待机芯片换掉吧!  用待机芯片51125可以代换!记得给我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G:
哈哈 我修过俩台了 也是开机触发掉电  把待机芯片换掉吧!  用待机芯片51125可以代换!记得给我分哦

真的假的呀 这个也和待机 芯片有关系吗? 电脑现在拿走了呀  无法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呀 这个也和待机 芯片有关系吗? 电脑现在拿走了呀  无法验证

···········  我修好过俩台 待机芯片的型号是 20 EB  用51125代换  故障就是触发掉电  既然无法验证就算了 反正以后遇到  你也可以开搞

网友:
DV4  好多版本BIOS     我感觉还是BIOS  出问题的多

网友:
解决没有LZ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不仅仅在此机种上有,其他I系列架构的主板也都有同种问题。看了下大家的建议,很多朋友都说的很好,
其实这种问题就是出在CPU电压上(VCC_CORE)一般就是他的主控IC和附属管坏了,要换不能单一更换一定要成组更换,一般有95%把握能解决此类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缺电压,查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贴子 我一直在关注中 ,下面的人 谁回复修显卡的   换芯片的  纯属无稽之谈  灌水之言

同意你的说法,0.45这个我猜测可能就是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其中一个电压有问题导致掉电。

网友:
0.45掉电应该是桥总线供电这里问题,电压表测不一定准确,如果会示波器抓下电压,抓下PG,或者拉低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掉电用示波器修比较省力。

网友:
0.4v应该在是待机完成,上电阶段瞬间都有电压,肯定是哪路电压保护了
桥换了,应该可以排除

会不会,显卡的功能不全,或者显卡虚焊,,,这种奇怪的问题,有事真不好用常理解释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不知道说的有没有道理,高手请指点~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不过和你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刷BIOS试下啊

网友:
ASUS代工的,这板子非常的不稳定,很难修.

网友:
集显电压是在跑马之后才出来的,所以0.4掉电没有集显电压是正常的,你这个应该是缺少某个电压或者是某个二级供电出了问题,你先查一下pltrst#也就是minipci的22脚看看平台复位有没有瞬间出来。这个没有图纸的话就不好搞了  不然用示波器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问题了

网友:
LZ  解决触发掉电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这问题解决以后一定要在发个帖子说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AH:
CPU电压都不对你瞎想,就想着长通病。。。。

网友:
我想知道这300分有没有人领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CPU电压都不对你瞎想,就想着长通病。。。。

你不会把这个型号在论坛搜索一下 看看有几个故障一样的没有解决就知道了

网友AI:
有没有考虑下温控电路这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有没有考虑下温控电路这一块

个人赶紧也是温控 可是没有 图纸 点位 如何下手

网友:
两个0V,左边是cpu供电,右边是集显供电,先修好cpu供电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个人赶紧也是温控 可是没有 图纸 点位 如何下手

一般是8脚芯片,CPU附近

网友AJ:
换桥把 桥的问题

网友AK: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加焊没用 换一个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加焊没用 换一个全新的

换过的 我还发了图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换桥把 桥的问题

桥换过的 我还发了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一般是8脚芯片,CPU附近

我拍的那两张都是高清图片 你看看是哪一个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AL:
修好了说下,今天也来了一台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L:
修好了说下,今天也来了一台一样的。

真的假的呀? 我的客户拿走了 不会就是你哪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呀? 我的客户拿走了 不会就是你哪台吧

不可能哦

网友:
楼主修好了要通报一下啊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机子

网友(2015-11-08):
我怎么看你的3V5V不正常啊!

网友:
记得HP的机子有一次把我给搞惨了,触感发瞬间掉电,最后发与是我们维修用的转接口不行,害我换了好多东西,建议先换一种HP的接口中,或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AM:
引用 网友F:
缺电导致的我这又图纸可是今天我上传的文件已达上线给不了你了要不明天我把图纸给你或者发到你邮箱

兄弟,你真有这机子的图纸?有点位我就叫你大神。如真有我就叫你100句神!另外有的话传一份给我,yqg_817588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电导致的我这又图纸可是今天我上传的文件已达上线给不了你了要不明天我把图纸给你或者发到你邮箱

你看清楚,此机华硕代工的。有图纸必是神通之人。有点位就很了不起了。

网友:
触发0.4掉电 ,只看电流推断CPU没供电吧!应先修这儿。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3V5V不正常呢。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 我会追加的 看看那个大神能解

网友:
这个,这个,检查下是不是有网卡或者声卡芯片之类短路的!!!!

网友:
示:今日未签到会员将自动跳转到此处,请签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时亮了  才出来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我手里有一块要修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张三星的,没集显电压

网友AN: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瞎说 你看见这个机有北桥了

网友:
PLTRST有3.3V没,也可能是南桥,或者转换开关,没有图纸,你只能一个个测测转换管那里有没有供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没图纸没办法啊,只能上三板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当时集显电压也没有出来,并且对地电阻接近为0 我都以为CPU会有问题,结果换BIOS好了

网友:
加焊要融化晶体芯片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AO:
lou楼主结果出来没有啊      讨论这么久还没有结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AO:
lou楼主结果出来没有啊      讨论这么久还没有结果 ??

早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有电压没出来啊,看看内存上拉有没有出来,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这一故障的

网友:
上次我搞过一台 后面是焊了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一下用一阵又有问题 最后换掉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
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
这个好像还没遇到

网友:
看桥的条件,,,,,,,,,,

网友:
看看跑没跑马

网友:
最好说的详细点!

网友:
这个挺麻烦的 就是没法判断什么时候出电压

网友:
有两个电感都是0V不正常了吧,绝B是缺了个供电!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等待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jgyfDg2NjcyNw%3D%3D
我修的是换JP8004好的,也是0.4A掉电

网友:
主板是英业达还是和硕?

网友:
是欠电压吗??

网友:
0.4集显没出,集显过内存出,查内存工作条件,打内存SMBUS确定下内存过了没

网友:
话说这么久了 还没有结果么

网友:
感觉像CPU座虚焊

网友:
原来无铅工艺催生了BGA焊接工艺!

网友AP:
显卡短路会造成掉电 仅供参考 几率不大
贵州桐梓小熊
谢谢提醒 显卡拆了上电试过
详情

网友:
COMS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跑0.4是的电流  机器缺电压,,你看一下 掉电瞬间那个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显卡短路会造成掉电 仅供参考 几率不大

谢谢提醒 显卡拆了上电试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贴都发了很久了 板都拿走了 没有修好

网友:
你查一下S0电压,是否全部出来了,你这有可能是缺少供电

网友:
你这是没有CPU核显供电吧   现在的机子要过内存才有核显供电出来的   要内存不行的话就换个单桥试试

网友:
这板子太不稳定,很难修,而且找不到BIOS,麻烦

网友AQ:
这板我修过,不过好像没图纸.无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Q:
这板我修过,不过好像没图纸.无法下手.

有点位 华硕代工的 没有图纸

网友:
有答案了吗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 华硕代工的 没有图纸

现在有点位了,我修的时候都没有.那查下桥的PG信号 和ECPROK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现在有点位了,我修的时候都没有.那查下桥的PG信号 和ECPROK出来没有.

帖子都发了一个月了 主板早不在我这里了

网友:
客户拿走了 修不好 也没有换板

网友:
换才是硬道理,不要感觉不可能就不理他了

网友:
感觉供电没出全所以掉电吧

网友:
不知道修没修好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1. 拔掉内存,看掉电不?
2. 测MOS转换电路是否正常.  +3vs , +5vs , 1.5vs 等
3. BIOS确定都没有问题的话,CPU供电出来,无集显,当不跑马维修, 换南桥 .加焊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CPU电的问题。那个玻璃管容易坏

网友(2015-12-09):
nap lai bios thu di ban

网友:
楼主的分真多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没有电压啊

网友:
这个没修过,眼馋楼主的分,可惜得不来

网友:
二级电压缺少导致掉电吧

网友AR:
现在这分这么值钱了,一直解决不了,在站务申诉栏申请一下看看能否退回分给你。

网友:
华硕代工的主板,论坛里面有点位图的,我以前修过这版

网友:
估计其中一个转换1.05v有断线导致的

网友:
你那个两个电感没电压的 不对吧

网友AS:
引用 网友AM:
兄弟,你真有这机子的图纸?有点位我就叫你大神。如真有我就叫你100句神!另外有的话传一份给我,

我还真有这图纸说话还算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现在这分这么值钱了,一直解决不了,在站务申诉栏申请一下看看能否退回分给你。

好的 我还不知道能退回 谢谢 我申请看看

网友:
有双探头测掉电先后 先找出问题是因为供电不足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我手里有块DV4的机子是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我还真有这图纸说话还算数吗

那就传一份吧大神!532668569

网友AT:
楼主 什么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 什么问题解决了嘛?

没有的 建议客户换板 没有换  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
好像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cpu上边,你写的0V右边那几个晶体的MOS管    这个修过一次,好像是去年当时机器还没出保

网友:
碰到过也没搞定,没图纸真难搞

网友AU:
看是哪个厂家的板子,再看上电时序。如果你没有思路建议不要乱换东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看是哪个厂家的板子,再看上电时序。如果你没有思路建议不要乱换东西。谢谢。

看板号也知道是那个厂家呀 不懂时序我这么知道测电压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芯片手册,故障应该是CPU供电或者前面的PG信号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思路给一下

网友:
先修集显供电 刷bios 换cpu 换内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放弃了!有时候又可以好话说回来300分真土豪啊!可以换板子了!

网友:
你用原装充电器,试,这个机器很挑的.

网友:
你可以得点,从电源头那里查就是中间那一针,就是检测信号,.

网友AV:
1.加焊显卡。显卡会引起掉电。2.开机键电压。看一下。掉电的时候开机键电压是不是低电压。前几天修过一样的故障。开机键电压不正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V:
1.加焊显卡。显卡会引起掉电。2.开机键电压。看一下。掉电的时候开机键电压是不是低电压。前几天修过一样的 ...

多谢指点  电脑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图纸的.
你把板号发来,可以帮你找找.

网友:
怎么样,修出来没有?这个要器这两年特别的多.

网友(2017-09-20):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没找到图纸,跟着论坛里,刷过BIOS还是不行,

网友:
不好修了,没头绪。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
cpu电路有问题

网友AW:
解决了没有   现在手里有一个 也是掉电毛病  这个机器难搞啊

网友:
没有图怎么修好机器,先把这个解决再说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如果不行 仔细查CPU供电

网友:
有图纸那位大大神通了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没图纸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缺右边那个靠内存的电感供电吧,看着像内存VTT供电,上内存假负载测下内存条件。左边大电感应该是集显供电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烤桥没好,估计是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缺一个0.9 V 的  供电  叫VCCA

网友:
都是集显供电的问题 查查供电吧...

网友:
0,4是上电不全,更别说过内存了,

网友:
修板子修需要这样细致

网友:
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没问题换芯片试试

网友:
注意  观察  主板有没有腐蚀的  地方  仔细看有时候  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刷程序没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谢谢           向楼主致敬

网友:
华硕的貌似都没有图纸的吧

网友AX:
这机子掉电是显卡问题    显卡坏或者拆掉显卡就会这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W:
解决了没有   现在手里有一个 也是掉电毛病  这个机器难搞啊

没有搞定      最后是换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这机子掉电是显卡问题    显卡坏或者拆掉显卡就会这样掉电

修的时间太久了   搞不定就换板了

网友:
缺电压,先打下对地阻值,如正常根据图纸查下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掉电肯定是缺电压,电压不是只有电感上的电压,你查一下vddq这个电压,是cpu内部内存模块的供电,如果没有这个电压会导致不过内存,不过内存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