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主板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5-10-04):
本人新手新接到一块GA-M61PME-S2主板,能开机,跑马一切正常。系统安装一切都没有问题。在开始下关机或按电源键关机,风扇停止后自动重启。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里面的问题 以前有几块板子 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cmos电池有电,一切正常

网友:
看一下开关针的电压是否拉低了,

网友:
查WAKE#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偶尔这样很正常,把电池放下电,换个系统,如果一直是这样关不了机,先COMS放电,拔掉ATX24脚再重先插上,换个系统,还不好,主板坏了,修主板

网友:
只是修主板的话,我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BIOS刷一下

网友:
楼主跑一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