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W1A880主板(AMD770/780/790芯片组)不能正常开机求助

楼主(2015-10-04):
一块梅捷W1A880主板,AMD770/780/790芯片组,能触发,不能正常开机,有时按下开机键后,面板硬盘灯有闪亮,键盘灯亮,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用奇冠诊断卡测试,显示00DF.有时按开机键,显示屏闪了一下“SOYO”的LOGO后,显示一行英文,“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诊断卡显示“00AC”BIOS代码,对应的奇冠代码是“06dF”,此时按“CTRL+ALT+DEL”热启动,还是显示''SOYO后出那行英文,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否BIOS的程序问题呢,刷BIOS能解决吗?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屏幕没有显示的时候,诊断卡的复位灯闪烁的次数达到4到5次,由于是新手零经验,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没找到硬盘啊

网友:
按DEL键也进不了BIOS设置,就算不接硬盘,也能进BIOS吧

网友:
系统坏了,重做系统。

网友:
卡硬盘了吧 刮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
先初始化CMOS看一下,不行就看一下硬盘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是病毒的问题!我把硬盘拆到其他正常电脑试机,接这个硬盘后电脑开机后闪完WINDOWS的图标后经常死机,然后蓝屏,偶尔也能进去系统,但是过不了几分钟也会死机蓝屏,后来用金山毒霸杀毒,查出共9个病毒,其中有3个是木马病毒,杀毒后在其他电脑上运行几个小时正常,于是把硬盘装回故障机,一切正常!令我郁闷的是,带有病毒的硬盘,在两块正常主板上所体现的故障现象是不一样的。

网友:
直接换个系统不是更好吗

网友:
没找到硬盘或者没找到启动项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bios不正确就是coms电路异常

网友:
先查下COMS 电路,然后BIOS刷下呢,没硬盘也不会关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