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联想天逸F41M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10-04):
机型:联想天逸F41M
板号:LA_3571P
故障:不触发

检修:接机目测主板各处,有维修痕迹,无取件掉件,待机正常,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既然都正常,按开关为什么不能触发呢??还是按开机时序查修吧,按开关有跳变信号给EC,EC无跳变信号给南桥,重点放在EC工作条件的测量上: 1、电压:有 +3.3V;  2、时钟:用示波器打波形有弦波;3、复位:EC_RST#有+3.3 V;此三条件满足,接下来查修其他条件:ACIN脚有+3.3V,LID_SWITCH#脚无电压,低阻,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导致南桥无反馈信号给EC无法响应下一步的开机动作。

          那我就接下来重点查修LID_SWITCH#,看图纸到了两处,分别是:

先排除U21及相关元件,低阻依旧,那就是EC了,取EC后阻值正常,换KB926Q后触发正常。

网友:
其实不触发故障还有一项是BIOS片选信号要正常。

网友:
LID#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EC造成的LID 信号不正常 在我修过的本子中没有遇到过 一般那个霍尔元件 排线等容坏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操作也很果断,学习了,赞

网友:
经验不错,维修神速,学习了。

网友:
是EC导致休眠开关电压拉低啦  这个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