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5SL充电提示手机温度低停止充电

楼主(2015-10-04):
     各位大神 谁遇到过VIVO X5SL  手机充电显示手机温度低 停止充电呀    求救        刚开始是电池温度低   我吧电池烤了一会 热了   人后又出现手机温度低  求大神解决   可付费用

网友:
手机电池温度低??没听说过

网友:
电池或者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
充电提示温度过低或者过高或者“充电异常咨询售后”字样的,先看手机是否有进液腐蚀,电池连接器中间脚接触是否良好。
如果均正常,就看充电IC和过压保护IC,位置在CPU下方,30pin的是充电IC,再往左一点点的6pin的是过压保护,

充电IC没封胶,上焊油加焊不行就更换。也遇到少数是因为FM板和电池坏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