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接屏出现灰色 不显示

楼主(2015-10-04):
戴尔M4040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接屏出现灰色 不显示, 屏 ,屏线,显卡216-0809024  还有EC 都换新的 BIOS都刷了 还是故障一样 。求大神指点 这个应该怎么修啊  ?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试试 或者是把显卡重直球

网友:
LED灯已经亮了呀就是屏上没有信号。看一下图纸查屏线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试试 或者是把显卡重直球

重植了 还是不行 ,换新的还是一样 ,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有外接的时候内屏正常吗

网友:
查屏接口的参数,应该是数据没有转换过去。

网友:
换个屏试试 这个应该是屏的事  遇到过

网友:
屏接口测一下,应该有线路不通

网友:
屏供电和码片供电都有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查显示输出控制芯片 到屏线接口 阻值 是否异常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各电压是否正常,显卡内外显示转换条件。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对地阻值和电压看看有什么异常

网友:
还是在内屏不显的情况 下查一下屏接口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一下U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