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品牌机 H61H2-AM3 不停的报警

楼主(2015-10-04):
            今天头吃晚饭,同行送来个台式机让我们看看。说是开机疯狂报警。然后就放下走了。老板说看看吧  看能不能搞定。我低声说了声 奥。。其实 心里挺不乐意搞台式机的, 又没图纸 又没参考资料的,本来经验就不多。。但老板都说了 咱也得干不是吗。。                 拆开主机   主板H61H2-AM3   还真是 疯狂报警。这不是内存不过的声音吗。行了 先换了内存在说。。可想而知,换了还是老样子。  反正也是替换呢 。找老板要了个G1620换上还是无果。。行吧  拆下主板。测量下供电。。全板除了CPU附近的一个电感没电 全都有电了。内存1.47V  很稳定。难道是CPU少供电引起的报警不是内存的???百度  迅维网。。看了下  网友们碰到的全是说BIOS解决的故障。。我也试试看吧。白扯   BIOS刷了又刷  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方向错了。。。偶然间  看到  有人在求这个图纸。。哈哈  还是饼哥好   给我们分享出来了。。先谢了

      既然有了图纸  应该好修了点吧。  打开图纸 找到原来没电的那个L11  ,奥 原来是集显供电。参照笔记本的时序,,一般自检过了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的。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猜想。应该故障点就是内存这块。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A314.tmp.jpg行了 继续查内存的条件吧  上拉  SPD 都正常,还有个总线  嘿嘿 一个3.3V  另一个才0.55V  明显不正常看来找到问题所在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427.tmp.jpg找到实物。R414一端上拉是3.3V另一端就是0.55V了。这是怎么回事?电阻变质?测量阻值也没问题。。看来是相连原件出问题了。链接了MN19  出掉MN19  电阻R414两端都是3.3v了  换了个管子也是同样的问题。难道是管子D机有微短路的?行吧  找下   刚开始怀疑是有电容漏电或微短的。看图有一个C407.找啊找   找了半天   靠。没尼玛装原件。。。原来图纸有提示的。怪自己不仔细 没注意吧。那还有什么啊。此时 搞了2小时多了。旁边师傅在那里LOL  心里早就毛了  不想搞了。偶然间发现SMBDATA-STBY经过一个0欧电阻变名字X-SMB-DATA进了网卡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1845.tmp.jpg
且找了几遍  也没别的地方可能拉低R414的3.3V了。算了   拆了网卡  不好就不搞了。风枪起,芯片搞下来。加电。。。想想中的疯狂报警不出现了。。接VGA顺利出线LOGO。。。。哈哈  凭自己搞定了   。心里兴奋啊。

     后来冷静想了下  还是自己经验少  不仔细   相信要是师傅搞得话  有了图纸  简单查下信号  直接就干网卡了。。。

         小白第一次发帖  大神勿喷。

网友A:
修品牌机的主板,台式机,不能按常规来!

网友B:
搞好就行了,,。。。。。不搞永远没有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好就行了,,。。。。。不搞永远没有经验

这是感巧了,有图纸,要是没图纸跑线修,我可干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品牌机的主板,台式机,不能按常规来!

亲  加点分  意思意思啊

网友:
没分加了,分析一步步到位,楼主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  加点分  意思意思啊

这个可以有,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很强大,大神也是从小白慢慢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感巧了,有图纸,要是没图纸跑线修,我可干不了

多多 修修 就有了就要了

网友D:
裸板上电自检报警的话,排除内存、显卡就拆网卡、声卡。

网友:
可以,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上电自检报警的话,排除内存、显卡就拆网卡、声卡。

嗯  后来师傅也是那样说的

网友:
这个故障真是奇葩了,内存跟网卡搞到一块儿了。

网友:
分析一步步到位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网卡短路,借鉴楼主的经验已修好,嘿嘿

网友:
遇到不好搞的故障,先从简单入手。拆除外设、网卡、声卡、等等。如果会查电路的话查下电路。

网友:
网卡引起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偏低还是第一次遇到,以前修到过都是电阻,桥,断线引起的,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不错比我这个小白太多了

网友E:
下次一上机 就左摸右摸啊!搞不好  还摸出来了。!

网友F:
师兄分享下图,我也有片这型号的板。。。

网友:
笔记本会修,台式应该也没问题吧,毕竟基础扎实

网友:
内存没电压居然跟网卡整一块儿了,这不按常理出牌啊,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知该品牌机的H61是否有PCI插槽 没有的话要加张PCIE的网卡了
话说回来 ,要是楼主能坚受住LOL的诱惑 继续努把力 换块网卡芯片上去  就完美了

网友:
那句“开机上电报警。。排除内存。。显卡。。还是报警的话。就拆网卡。。声卡”很是经典啊。。。

网友:
I2C总线有时会几个并一起

网友:
实践出真理,多修多练才能出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上电自检报警的话,排除内存、显卡就拆网卡、声卡。

重要说话看三遍,网卡IC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一上机 就左摸右摸啊!搞不好  还摸出来了。!

不是说笑,我就是经常这样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兄分享下图,我也有片这型号的板。。。

论坛  有的  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