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大伙那个bga转pga的cpu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5-10-04):
手上有几个板载的cpu想加针使用,不知是怎么加呢,知道的说一下哦,谢谢

网友:
不用想了,现在新出的板大部份CPU都是板载的了,以后换板就一起换U,呵呵!

网友:
不可以吧。。。。。。。。。。。

网友:
没听说过类似的改装

网友:
T宝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转换座

网友:
这样换要个带针的cpu脚座才行

网友:
听说过,感觉没什么实用价值,所以没怎么细研究

网友:
淘宝上没看到卖的,有看到卖的给个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