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205/I9200 不能充電

楼主(2015-10-04):
請問我的I9205在開機電池供電情況下,插入充電線沒有充電提示,在關機時插入充電線時,手機不段出現沒有充電的提示是壞了尾插排線嗎?換這可解決問題嗎?

网友:
首先换电池试下。

网友:
对呀,先换电池啊,排除下是主板还是电池

网友:
先换个电池或者尾插看看

网友:
先换电池看下

网友:
首先是不是手机把电耗尽了呢?现在的手机,你要是把电耗尽了,自动关机的话,就会出现插上适配器开机没有反应的,建议楼主用原装适配器,换换一个大电流的适配器

网友:
是充电器不对或者电池电压低吧

网友:
查充电i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