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USL 不跑码

楼主(2015-10-04):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B85-PUSL的主板不跑码,主板上有划痕,及断线。服务站不给保修。就自己修了,上电不跑码,量CPU电压1.7V。额 我想问下大神些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断线的地方都补上了吧 一般测得有电就认 为基本正常

网友:
先把线补好,不要嫌麻烦,搞好这步才有搞下一步的前提

网友A:
先补断线再搞吧,1.7有点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补断线再搞吧,1.7有点高哟

1.7肯定不正常      还有其他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