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有时有显,有时无显

楼主(2015-10-04):
有时有显,有时无显,有显时是上面所标的电压,没有显示时,其它都一样,就是下面

个信号线为0V,或者是0.2V左右低,接键盘已经亮灯,说明已经亮机了。
桥已经换过了,独显已经去掉,用的是集显,不关显卡那块的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集显的数据没有切换过去,

网友:
换张屏试试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你测量时是从主板那边测量的吧 如果是从屏那边量的 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可以活动一下处于AB壳之间的排线大体排除一下

网友:
我也来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容易坏了   直接改集显即可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个数据是屏线接口的   光这个数据很难锁定故障

这个机器 直接去掉独显 无需改动集显能亮?"?

网友:
集显没有正常开启

网友:
排除法,先刷BIOS

网友C:
最好先测量下屏线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打一下LVDS各数据的阻值看是否一样呀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有显示和没显示时,哪几脚电压不一样,再针对着修,这样会好修些。

网友D:
显示和无显示的时候40PIN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
先打一下lvds的值看下,然后换排线试试

网友E:
之前修过一台y470的机器也是有时显有时不显,问题是一个地方断线了,导致接触不良,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地方腐蚀或者断线的

网友F:
看这个应该情况应该亮机器了,屏线接口焊一下看看,我以前一个就是下面的主板屏接口不好,我焊一下就好了。希望你也是这样的。

网友G:
你打一下那根信号线0v的 对地阻止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时是从主板那边测量的吧 如果是从屏那边量的 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可以活动一下处于AB壳之间的排线大体 ...

屏,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打一下那根信号线0v的 对地阻止看看是否正常

没有对地的,都是713左右,相差不到2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应该情况应该亮机器了,屏线接口焊一下看看,我以前一个就是下面的主板屏接口不好,我焊一下就好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修过一台y470的机器也是有时显有时不显,问题是一个地方断线了,导致接触不良,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地方腐 ...

是有一块进水,但是不关显示这块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和无显示的时候40PIN有没有电压变化?

都是0.09V,相当没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测量下屏线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打一下LVDS各数据的阻值看是否一样呀

屏线换过了,阻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个数据是屏线接口的   光这个数据很难锁定故障

去掉,独显转换,PQ88,可以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个数据是屏线接口的   光这个数据很难锁定故障

把这个去掉,集显可以显示

网友H:
再换一个桥吧,也有可能是一个小料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换一个桥吧,也有可能是一个小料坏

我也这样想,但是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 很麻烦

网友:
怎么像是显卡的问题啊,换一下试试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打阻值正常不?

网友:
正常,阻值都正常。

网友:
有显卡吗?有显卡加热下试试

网友:
改成集显也不能用吗

网友:
用集显外接可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