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电池鼓包不触发

楼主(2015-10-04):
a1286电池鼓包不触发,batlow_l为低,是不是装上电池就好了?

网友A:
用电源能不能开机先

网友:
看看电源触发,电池触发,电源+电池触发?电池鼓包,可能充电电路那边了, ,苹果,比较少接触

网友B:
电池鼓包,batlow_l为低,需要更换电池才行。

网友C:
电池鼓包不插就可以正常使用 你试试

网友D:
不插电池,插适配器试试

网友E:
换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F:
先用充电器看可以开机不,然后再考虑是不是电池鼓包导致电池不开机

网友G:
先更换电池一下呀,BATLOW必须要为高电平的

网友:
先把电池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源能不能开机先

用电源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配件,定过来万一不行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更换电池一下呀,BATLOW必须要为高电平的

没有配件,定过来万一不行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用充电器看可以开机不,然后再考虑是不是电池鼓包导致电池不开机

充电器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新电池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换新电池行不行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插电池,插适配器试试

不行,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鼓包不插就可以正常使用 你试试

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鼓包,batlow_l为低,需要更换电池才行。

现在我把电池保护去掉,能亮机了,可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哎,有这个问的功夫早都修好了,至少电池也该到了

网友:
这款机子电池要有电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