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跑马85 不能进blos

楼主(2015-10-04):
技嘉版,能亮机,跑马85  再跑一下就00跑完了,,就卡85不动,键盘按着没反应,,进不了blos   刷过blos   不装硬盘也一样, 高手指点,如图

网友:
COMS放下电看看,BIOS刷一下。

网友:
从屏幕上来看是CMOS效验故障

网友:
看一下RTC电路是否正常呀。你是用的USB键盘吗?

网友A:
根据提示好像是 CMOS检测错误,是与诊断卡跑85同时出现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提示好像是 CMOS检测错误,是与诊断卡跑85同时出现的是吗?

诊断卡85卡着不动,显示器就出现那些也卡着不动

网友:
cmos 报错  刷一下

网友:
那楼主,替换下 内存和CPU ,并看一下 RTCRST#信号正常不,和对地阻值看咋样,楼主说刷过bios,还是原故障,不行的话,就多找几个版本的吧,

网友:
重点检查外设!!!键盘 鼠标  串口 声卡  网卡!!!

网友:
把主板换了

网友:
拆外设备啊!

网友:
属于死机,换主板,看下是不是主板的故障造成的

网友:
是映泰主板吧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网友:
如果bios刷过,还是这样,可能坏的东西,cpu,内存坏都会这样

网友:
4楼都说了,楼主用个ps2的键盘试试,刚刷的bios,u口键盘识别没打开吧。

网友:
这板是映泰G41,不是技嘉,技嘉没这颜色的板,这板有通病,你坛里查下,可参考看看。

网友B:
这个帖子有问题,估计是骗人的,明明是映泰的板子,却说是技嘉的,还说刷过BIOS,你刷的BIOS是技嘉的还是映泰的?另外档85,上面不是提示了,F2,这种问题,还来这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问题,估计是骗人的,明明是映泰的板子,却说是技嘉的,还说刷过BIOS,你刷的BIOS是技嘉的还是映 ...

我就一个牌子输错了  ,,它提示f2  按着没反应, 进不了blos  懂?  就知道你不懂,,外行就别来插队了哈 听话,,去一边玩儿吧

网友:
BIOS刷过了就摘外设

网友C:
USB供电有没有呢
指教o
有供电,鼠标键盘灯都是亮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有没有呢
有供电,鼠标键盘灯都是亮的

网友:
人家叫你换内存跟cpu试下,试了吗

网友:
卡logo了,先拆外设芯片,比如网卡,声卡等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外围电路引起来比较常见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USB键盘坏了,我昨天就搞了个插键盘卡LOG

网友:
换南桥 100%ok

网友:
看问题向是小问题看看跳线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