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8262D非常奇怪的问题recovery无法双清。

楼主(2015-10-04):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GT-I8262D开机10秒钟自动黑屏重启,有点像是突然掉电的感觉,而且无限反复重启,进入安全模式就不会自动重启,怀疑是某个程序引起的自动重启,在安全模式下,将所有的第三方软件全部卸载后,重启手
机,发现刚刚卸载的软件还在系统里面,根本没有被卸载,于是关机进recovery双清恢复出厂设置,按住音量增加
键 + Home键 + 电源键一起开机,进入后选择【wipe data/factoryreset】然后按开机键确认,再选择【yes - delete
all data】,这步2秒钟就完成了,感觉不太正常,记得应该要至少1分钟左右吧,然后选择【wipe cache
partition】清空缓存),然后按开机键确认,再选择【yes - wipecache】完成后,重手机,进系统,
奇怪的事情又来了,系统跟之前的一模一样,没有半点变化,一个应用都没少,10秒钟自动黑屏重启。以为
我双清不彻底,从新再来结果还是一样。不甘心,于是用官方的odin3.07刷机吧,下了三四个刷机包,包含线刷包、
卡刷包,官方ROM包、救砖包全部试了个遍,odin都显示pass,结果还是一样,系统没有变化,就像没刷过机一样,
用刷机精灵也刷成功了,重启之后还是这样。

真是奇怪了,论坛里的高手们帮忙看看,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是不是有硬件损坏呀。谢谢!

网友A:
用线刷宝刷一下啊!你对比前后刷的安卓版本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刷宝刷一下啊!你对比前后刷的安卓版本看看啊!

线刷宝刷不了,会卡在2%,然后提示刷机失败,我怀疑可能是硬件故障,关机是突然断电的那种方式。

网友:
刷机都不行了  只有换字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