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10-04):
台式机进系统后黑屏,但开机速度有出现,360加速球也有出现,就是桌面显示不出来,怎么回事?重启之后正常。有时候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一下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机安全模式下看看,或者再禁用显卡驱动

网友:
这样的话扫描一下硬盘,估计是硬盘问题  硬盘没问题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一般是驱动异常

网友:
检测一下是否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就是软件问题了,显卡驱动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我觉得硬盘和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进系统黑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挥着驱动 或者是你装的系统不行 换个硬盘也可以

网友:
重新扫描一下硬盘,重新安装系统,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进pe 修复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进系统黑屏 显卡的问题很大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显卡 显卡驱动都有可能

网友:
下个鲁大师测下驱动有没有缺少的,实在不行就装系统吧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台式机?

网友:
主板,内存,硬盘都有可能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换个系统排除一下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显卡本身问题,硬盘坏道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你这情况,后来重新装系统解决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安全模式一样的话就从装个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