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识别 电池 维修案例

楼主(2015-10-04):
同行发来一台  mac  por     A1278  充电器可以开机   电池不可以     识别不到电池  客户说安装个双系统就这样了       开机进os x系统    一样识别不了 电池  也不冲电       懒得折腾   给客户报价  电池坏了
报价xxx客户留下           等电池 到了插上              我擦 还是那样            好吧
偷懒不了了  。。。。。。。。。。。。。。
把主板拆下来        大爷的进水了   逗逼客户   早说进水我都不进  电池了      现在还得退货  话不多少进入正题
这个 二极管 和  10k电阻都烂了    补上  测  SMBUS_SMC_BSA_SCL和SMBUS_SMC_BSA_SDA对地阻值  不一样   估计有情况

测量电池接口  SMBUS_SMC_BSA_SDA 到充电芯片6259断线       飞线解决              示波器都没开

虽然这里总结几句话 可是焊那个  飞线 有点  难度     其他没地方飞 只能6259  的10脚飞

网友A:
苹果的集成度比较高,而且元器件都币一般机器小,芯片貌似比华硕的还小,焊功要ok才行

网友B:
请问你是跟师傅学的还是哪里培训过呀,

网友:
挺牛逼的 这里飞线

网友C:
isl6259 的pdf文档谁有奉献上来 看下引脚定义  比如这个和这个是什么意思“ SMBUS_SMC_BSA_SCL和SMBUS_SMC_BSA_SDA”?

网友:
yp 这管理总线啊

网友:
事实证明客户说的话是不能全信的,还是要自己拆开来检测后再做定论。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

网友:
修苹果不仅要理论好,手上功夫也要好,否则就是告诉你哪里坏,你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跟师傅学的还是哪里培训过呀,

我没有 去培训过  也没有   跟那个师傅学习过  我跟的师傅也是徒弟  只会 3板斧  看电流做  bga   换 芯片     没了

完全都是自学的        我在  笔记本维修档口呆了了 2个月  22天  在这期间  我  只能拆机  装机  看他们BGA

只BGA过一次显卡  修过一个  不开机   还是我教他的  这就是我的师傅嘎嘎

心想这样的人都可以混的下去我怎么不可以开店呢

第三个月我就自己回老家  电脑城开店了  呵呵  想想当初胆子真大

在这期间我只会笔记本  台式机还是在开店的时候学的  他们都觉得我很牛   然后就很爱来我面前讨论学习
就被我学会了  再加上我自己有一定的基础   就这样越来越嗨皮了

因为有一个很好的论坛【迅维】网  还有一些好的qq群
问了一些大神    大神让我先学时序
也是需要点运气的   刚来电脑城 有几个同行的电脑    在别的店家修不好  我花了3天  时间把它修好了    那个同行又是大嘴巴   到处给我做广告   结果我就拉了挺多同行省生意过来了  第一个月就开始盈利了
后面加上自己耐心  学习见得多了    自然老练了  慢慢的就能解决百分90左右的电脑其他难得也懒得折腾 直接换版

网友:
哇塞,好厉害的

网友:
你太行了,能和我们讲讲你的学习方法吗

网友:
这线可不好飞。。。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现在的机子不太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sl6259 的pdf文档谁有奉献上来 看下引脚定义  比如这个和这个是什么意思“ SMBUS_SMC_BSA_SCL和SMBUS_SMC_ ...

你随便找个苹果笔记本图纸不就有6259的引脚定义了吗?苹果机器上用的充电芯片差不多都是这个芯片。至于你问的SMBUS_SMC_BSA_SCL和SMBUS_SMC_BSA_SDA,你看大神们都不愿意回答你,有点小白,难道你不会看电路图吗?你主要看我用红字标出来SCL和SDA就行,它其实就是SMC和BATTERY通信(识别电池,电量等信息)的数据和时钟管理总线……

网友:
听楼主没专门学过,能修成这样,能够迅速判断故障,会看电路图,那已经相当的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集成度比较高,而且元器件都币一般机器小,芯片貌似比华硕的还小,焊功要ok才行

确实,苹果的机器料件非常小,跟手机,pad件差不多大小,是很考验焊工啊!飞个线,换个SMC,换个件什么的真的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随便找个苹果笔记本图纸不就有6259的引脚定义了吗?苹果机器上用的充电芯片差不多都是这个芯片。至于你 ...

没修过苹果的机器,我记得其它牌子机器的定义是 io跟电池之间的通信。苹果是充电芯片跟电池之间的通信

网友:
兴趣,天分,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