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插的问题

楼主(2015-10-04):
近期看到有人在问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插,插上就大电流啊什么的。关于这个你直接找适配器放电第二个p沟道mos管,百分之80是这个管子穿了 。当然特殊的板子不是咯,只是对于大部分。我反正遇到全是这个管子的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嘛,那反正就是充放电电路哈。遇到的加个分啊

网友:
牛B,下次有机会一定要验证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很少其他问题 要不就是电池问题不充电

网友:
经验是都是论坛里大家积累起来的,我想这就是【迅维】最大的好处吧,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适配器和电池这两路的隔离管其中有一路不能关闭造成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A:
简单的保护隔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保护隔离嘛。

基本上你直接找那个管子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一次,装电池 插适配器直接大电流。啊!型号是CQ40  哈哈,12年的时候修到的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电池过得MOS管短路或者充电管短路才会出现大电流

网友:
都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穿了,我遇到不少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嗯,我干保证90%的维修人都知道这一点!

网友:
一般是放电管坏了引起

网友:
保隔电路问题,能看懂图这个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直接测试就可以了   这种故障都是出现在修好大短路之后才会出现的

网友:
嗯,一般都是这个地方 问题啊

网友:
搞不好的话直接上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
充放电电路没有详解么?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知道了,,,,,路过。。。。。。。。。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