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10 VER:1.0 V星P43T-C31复位不跑码到卡OBOC维修—主要告诉大家MSI刷机线很好用

楼主(2015-10-04):
    十一快递都休息,这三天没做什么生意,就发了几个顺丰有物流,一号二号三号发的天天全部没有物流,今天又有朋友拍几个H55主板,打包发货完16点,做淘宝真累,也就过节稍微闲暇些,吃晚饭还早,拖出一箱坏板(一般25-30片,跟卖水果的找的泡沫箱,卖坏板的面包车拖来,我看针脚不弯不缺芯片的就装箱堆起来)让老婆插上焊台和烙铁(我只会找故障点不会焊接,拆焊差不多,我老婆现在不上班原来是电子厂的车间主任,焊接都她的事),开测(不带系统只测点亮,一般只要时间允许,秒杀板和非常好修的留下,剩下的直接发给迅维和图吧朋友帮修或本地兼职帮我修板的上门取货),一箱28片,挑了14片出来准备跟别的板子拼箱发货,留下的14片里6片差不多是好的(待带系统测试),另外:两片华硕G41供电正常无时钟,一片华硕G31 15S关机,一片华硕G41亮机提示BIOS错误无软驱无光驱恢复BIOS,两片华硕G31  IO 72到ATX16断线,两片V星P43T-C31不跑码,我老婆帮我修了5片去做饭了,3片刷BIOS的自己搞。本来不打算发帖的,很多人说MSI刷机线不好用,今天给大家演示下。   下面进入主题,一般775的不测上电条件,都是E2140-2180测试,坏了无所谓。主角是MSI P41T-C31 MS-7610 VER:1.0,症状:真不跑码。

我一般不测供电直接测时钟,时钟不正常才反过来测供电,PCI-E时钟0.42V正常

平台复位3.33V正常

CPU复位1.2V正常

复位正常不跑码,下面摸桥,一般情况下,不发热的直接做料板,发热的刷BIOS,下面上主角刷星刷机线和编程器

左边是886  右边是341 V星刷机线插在341上,连接USB3.0 HUB

开刷

刷完通电测试,卡OB OC,OB 卡很久跳OC,明显PS2接口,PS2对地打值正常,测5V供电无,测试点RN1排阻

测得电压为0,修板的就知道,V星的小八脚,方便迅维的新朋友,我们看下电路图

RN1排阻无电压,查USB_RSTR1由U9得到,1脚5V正常,78脚无输出,直接拆了,178直连,我老婆不在,我自己搞了,别笑我丑

再上电测试,一路跑码亮机

测试2140,再换个E7500  不跑码,刷的原版1.2的,纯DOS升级最新1.9(V星有M-FLASH 可以从U盘BIOS启动,但1.2没加入M-FLASH功能,直接刷了)

再上Q6600,OK了,附上BIOS最新版  电路图  点位图

MS-7610 V0A(1.0)(P41T-C31).pdf

MS-7610 V1.0(V0A).zip

网友:
值得赞一个。

网友:
技术娴熟,值得赞一个

网友A:
你那个编程器是直接接线到主板刷吗,怎么弄地,免拆吗,我这都全部要卸下了刷地

网友B:
楼主生意真好啊,国庆都不出去放松放松

网友C:
主板诊断卡跑OC OB代码一般是USB或PS/2接口供电故障多,RN1排阻在这里起到5V电压上拉和限流保护PS2接口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诊断卡跑OC OB代码一般是USB或PS/2接口供电故障多,RN1排阻在这里起到5V电压上拉和限流保护PS2接口工作 ...

是的,V星这东西特别容易坏,有时发给电子城同行的板保修内出问题,都是让买家自己找同行拆焊,然后我备注下不影响保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生意真好啊,国庆都不出去放松放松

想出去呢,拍下付款24小时不发货投诉要赔钱还得扣分哦

网友E:
思路清晰,还有贤内助。

网友:
思路清晰,才能修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还有贤内助。

除了带宝宝和焊接,其他什么事都不干的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会办事,娶个老婆也是做这个的,太棒了

网友:
我都不会DOS刷。。。。

网友F:
楼主刷BIOS的线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刷BIOS的线哪里买的??

万能的淘宝啊,好像30多

网友G:
做某宝的很累吧。。焊接还可以让老婆来。。。下次我也教教她!哈哈。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过很多次了,但是没有这个芯片,我一般都是飞个5v过去一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某宝的很累吧。。焊接还可以让老婆来。。。下次我也教教她!哈哈。学习了

是很累,现在都挑买家发货,信誉低的不卖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编程器是直接接线到主板刷吗,怎么弄地,免拆吗,我这都全部要卸下了刷地

不是有条转换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出去呢,拍下付款24小时不发货投诉要赔钱还得扣分哦

请问您的编程器转换线是接在主板哪里?每块主板都有这样的接口吗?

网友:
经验不错 OBOC的没见过 下次修V星也要注意小八角

网友:
楼主直接在板上刷呀,这样省事多了,我前不久遇到一片L-A690的,上面的刷BIOS的排针竟只有焊盘,没装,厂家设计了这个东东为什么不装?

网友:
楼主老婆真牛,还会修主板,而且焊工一流。。幸福的好帮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常焊焊工就会变好的。

网友I:
U9坏了会导致USB没有复位卡代码- -,我以前遇到过PS2不能用的,但不会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U9坏了会导致USB没有复位卡代码- -,我以前遇到过PS2不能用的,但不会卡代码。

这个只要有耐心等,代码是能过的,OB OC两个代码大约3-4分钟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有条转换线嘛。。

不要拆啊,直接刷机线连341编程器,90%V星主板不需要接ATX,极少的需要接上ATX才能识别,历史上只碰过1片接ATX也识别不了的,那个就拆了刷吧,概率不会超千分之一。卖线的介绍说接ATX还不识别可以点下排针立马再断,不要相信这个,我的刷机线烧过两次,然后补焊断线的

网友J:
家有贤妻,真羡慕楼主有个好帮手啊!TL866这款编程器主要用于对存储器的编程,对单片机的支持较少,不适合应用在单片机方面。866A带ISP,866CS不带ISP。不知楼主用的是哪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家有贤妻,真羡慕楼主有个好帮手啊!TL866这款编程器主要用于对存储器的编程,对单片机的支持较少,不适合 ...

TL886CS,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赞一个。。楼主很会挣钱。。以后一定是个百百万富翁。。

网友:
技术娴熟。赞一个。向楼主学习。

网友K:
你好,那条 MSI 的编程线 叫什么名字 淘宝找不到 卖的。。。 平时都是拆BIOS焊接 影响外观 卖相价钱便宜多了,

网友L:
楼主干得时间长了吧,在DOS下刷很少有人会啊,

网友M:
楼主的刷机方法没看明白,还有不发热的直接做料板,发热的刷BIOS,不知是何道理。

网友N:
求讲解cpu复位怎么找......感觉楼主修版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那条 MSI 的编程线 叫什么名字 淘宝找不到 卖的。。。 平时都是拆BIOS焊接 影响外观 卖相价钱便宜多 ...

就淘宝搜“V星免拆刷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干得时间长了吧,在DOS下刷很少有人会啊,

不长,入行迟了,错过了发财的机会,呵呵,才两年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刷机方法没看明白,还有不发热的直接做料板,发热的刷BIOS,不知是何道理。

刷机线一头连接V星专用的JSPI1接口,一般在BIOS芯片旁边,注意线和接口都有缺口,缺口对缺口,一头连接编程器,我一般用341就那15-20元的,886那种贵的反而识别不了,然后就跟拆焊的一样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求讲解cpu复位怎么找......感觉楼主修版这么6

CPU座旁边的电阻/排阻啊,不熟悉可以装假负载,二极管档找与假负载复位点相连的电阻或排阻

网友:
这么多的坏板修起来很爽的吧。。这样不怕学不好修板啊。。。我这里每天一个2个的坏板。练手不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线一头连接V星专用的JSPI1接口,一般在BIOS芯片旁边,注意线和接口都有缺口,缺口对缺口,一头连接 ...

噢!看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没说的,加分!

网友:
找个会维修的老婆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