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0-05):
   前些天收一块夫妻吵架摔坏了一台宏基笔记本,型号MS2360 V5-471G 板号11309,见下图:

  现在上电立马掉电,我取下显卡后,发现掉了好多点,见下图:

  去掉显卡后现在上电,电流跑到0.7A,不掉电了,不知道哪位师傅改过没有,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双显卡吗?是的话,那就断开独显的数据还有供电基本就可以了的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高手经过

网友B:
显卡这样了,其他BGA芯片未必能幸免!

网友:
没改过,我相信没几个人改过,去问问饼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这样了,其他BGA芯片未必能幸免!

别的BGA应该没问题,就一个网桥摔断了,一个网卡时钟掉了,外加一个小电容掉了现已补上。屏也挂了,外壳咋的基本都挂了。

网友C:
看标题以为你改好了进来看看0_0,有图纸的话你把供电和数据断开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以为你改好了进来看看0_0,有图纸的话你把供电和数据断开试试

我试试,要是好了就

网友:
高人那

活着小虾米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dax201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直接拔了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试,要是好了就

好的话别忘了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也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拔了就可以的

好的话楼主就不发帖求助了,他把显卡拔了只是不掉电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F:
这样的话,那CPU那些难保不掉点啊

网友G:
这么严重啊,我个人见意不要修了,应该还别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双显卡吗?是的话,那就断开独显的数据还有供电基本就可以了的啊!

独显的数据怎么断开?能否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那CPU那些难保不掉点啊

CPU应该没问题,旁边固定的4个小黑点都好好的,显卡就那个小黑点有问题,所以我才拆了显卡,发现那掉的点大部份是空点,只有二个点有线连着。我改不了把它补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严重啊,我个人见意不要修了,应该还别的问题的!

不知道,想弄来试试,顾客卖给我了的,看CPU是3337的,比较新,不修好有些浪费了。

网友:
有没有只把独显的供电断了试试

网友:
没改过,我相信没几个人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