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过后的P8H61复位跟帧信号快速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05):
昨天同行送来一块板,说插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猛闪。我接过板子一看 还有半个月就过保了,
我说帮你看看,上电插卡触发, 看到了同行所说的故障, 复位跟帧信号猛闪,
问同行这板子是怎么坏的 , 同行说,本来是好的,客户拿出来清下灰就成这样了。
纳尼,清个灰会把板子弄成这样。我再问了一句没有其他操作了?
同行说就只清了灰 没弄哪里。
COMS电池放下电 ,上电测试, 还是一样,
用万用表测电压都正常, 测复位开关, 电压猛跳, 看来是复位不正常才导致这样的情况,
看了一下全板, 没断线 ,短路,或者掉件的情况, 摸了全板的元器件也没看到哪里有异常,CPU换了,CPU针脚不良也排除。
由于这个板还在保就没用动烙铁了, 问下论坛里面的各路大神,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都在保修还动他干嘛  直接拿去保修不就完成了

网友: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保修还动他干嘛  直接拿去保修不就完成了

没有动他的 板, 我只是量了一下数据,  遇到这个问题 没搞清楚就发个贴问下

网友:
不排除BIOS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你还是先把复位开关的电压弄稳定了来,可以测量一下复位开关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是上拉电压有问题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复位灯闪的,pwrok也跟着跳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