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20寸这样改有问题吗?

楼主(2015-10-05):
现代20寸如图改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供电12v  3.3 开启  地GND 这几个条件满足就行了,,,最好是把后级断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供电12v  3.3 开启  地GND 这几个条件满足就行了,,,最好是把后级断不开

谢谢!就是想问下是不是这么改的,本人小白

网友:
看定义啊  就三个线  地 v on

网友:
直接把后面的清干净,接上线就是了,没什么太多的讲究

网友:
只要接线对了,屏能正常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高压中间有两要有线断开原有的高压就不输出了,然后把原有的高压包干提还有两个陶瓷电容也拆掉,把你 ...

谢谢!改后屏亮一下就熄,灯管是好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啥原因?去学学理论再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原因?去学学理论再玩吧

呵呵,理论都在看呢,只是手上有个板子一直没弄好

网友:
高压部分的原件断开就可以了,地,开启,供电,接上就等亮机吧

网友D:
改高压吗?   这个玩意不是试着玩的  没有原理就不要乱改  万一改错 板子报废是小事  炸伤自己可就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高压吗?   这个玩意不是试着玩的  没有原理就不要乱改  万一改错 板子报废是小事  炸伤自己可就不值了

谢谢提醒!

网友:
没回的人在你身边最好别试

网友:
楼主,这块板子,我有,你要自己做两个灯管,方便测试,不然你怎么知道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把12v电压断掉,然后再接新的高压板

网友:
只要不接错就没事

网友:
没问题,这就是该高压的节奏

网友:
你这样找的供电真的稳定吗?为啥不在插口那里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