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DDR3集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5-10-05):
接一台联想Y330 三代内存集显开机不显,开机电流1.1A,过几秒自动重启后,电流在1.05A,不跳变,也不掉电,检测各供电均正常,CPU供电1.08A,CPU有发热,没过内存,检测内存1.5V正常,VTT 0.75V正常,200PIN和202PIN都有3.3V,刷BIOS后,现象还是一样,更换CPU后,现象还是一样,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同样的问题,给下建议?先谢了

网友:
检测MIN PCI 22脚有3.3V,复位正常,CPU PG 3.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