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疑问:为什么主板PWM供电中mos管G级悬空会烧毁后级电路?

楼主(2015-10-05):
主板不是几乎都是用的N沟道mos管吗?G级没电压不是不会导通吗?怎么还会烧毁后级?

网友:
电容效应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81aeb1aaf45b307e87197ab.html看看这个吧。你就会明白。

网友B:
MOS管G极没电压和悬空是不同的,G极悬空的状态下才容易击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G极没电压和悬空是不同的,G极悬空的状态下才容易击毁。

MOS管悬空相当于本身G级断开了与PWM芯片本身驱动输出引脚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81aeb1aaf45b307e87197ab.html看看这个吧。你就会明白。

正解,顶一个

网友:
这个研究的太深了

网友:
G极同S极D极可看成绝缘的,G极悬空后,感应电压没有释放回路,从而控制mos管导通。MOS管前端电压不受控制直接加在后端电路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G极没电压和悬空是不同的,G极悬空的状态下才容易击毁。

我没组织好语言,抱歉,想说的就是G级悬空的状态,网上说mos管输入电阻很低,GD之间电容很小,u=q/c,请问那个q是指什么?

网友:
g级接地就不会,悬空就认为是导通地

网友:
其实没必要研究这个,把pwm供电芯片拆了别上电就行了

网友:
MOS管G级悬空 DS 电压直接导通 D级电压没经过压降直接到后记 就好烧后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组织好语言,抱歉,想说的就是G级悬空的状态,网上说mos管输入电阻很低,GD之间电容很小,u=q/c,请 ...

q就是电荷的电量,分母c 很小,这样产生的感应电压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q就是电荷的电量,分母c 很小,这样产生的感应电压就很大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是不是后续也短路啊

网友:
完全看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感觉很专业的,可以上张实体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