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内存复位大致掌握的几点

楼主(2015-10-05):
这几天修到好多b460,,一般都是待机烧,或者cpu上管,这好像已经是通病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不出内存复位案例,在不出内存复位前,其待机和cpu已经搞死,内存smb也有波形,先上图说话    明显,不是内存的正确地址,而正确定地址在这里      显然与上面不符,即然然后这样,我们就按不跑码修。。。首先测了一个    发现正常,当然 cpu已换,万般无奈,一统儿测,,没招,干bios,不行,经过这么一折腾已经很累了,最后再往回想想,即然内存i2c地址不正确定,复位肯定不出,哪是什么原因呢,,,pch me模块,发现有3.3v 。也正常,就算这个不正常,连ic2波形都会没有的吧,,即然有波,难不成是档什么了吗,。即然按不跑码修。又测pch的 pci模块,测了一圈,没发现异常。。最后测到    lpc 发现有一根lpc值比平常要大20欧的样子,什么节奏。。。,心里一顿欢喜,,翘起ec这块,对地测ec,无穷大,我擦,这ec我在修待机的时候我换的新的,难不成这么巧,坏了??还好买了两个,立马再换一个,哗哗的,上来了。。。。接屏亮机。。。。。。。       欢迎还有遇到不出内存复位顶贴、跟贴,大家一起讨论。。。。最后总结,内存要出复位,首先i2c地址要正确,再考虑后面的。。。。。。。。。。

新人。。。 + 1 赞一个!

网友A:
档内存,无内存复位最不好搞了

跟cpu bios 桥都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档内存,无内存复位最不好搞了

跟cpu bios 桥都有关系,

cpu坏遇到过。。。内存断线遇到过,其它还暂未遇到。。。。。。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呵呵 LPC 是会引起不跑马  楼主挺细心的  终于发现问题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板  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啊!

网友:
新人拜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看来已经领悟了SMBUS的波形含义以及DDR3内存复位前的软时序了!

网友C:
有一点难以理解就是为何LPC总线问题会导致SMBUS的SCL后占空这么严重?SDA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没有含义的波!按理应该是LPC通讯失败只会导致不出SMBUS不跑码而已!

网友D:
楼主 的意思是发现一条LPC阻值大20几,就撬起EC的脚 ,再对地测EC的这个脚无穷大是吗,意思是好的EC的LPC脚不接在PCB上也是要有对地阻的是吗。

网友E:
要我早就不修了     换的KBC都是坏的

网友F:
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懂,出内存复位条件有那些,楼主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太牛X了

网友:
叫我徒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意思是发现一条LPC阻值大20几,就撬起EC的脚 ,再对地测EC的这个脚无穷大是吗,意思是好的EC的LPC脚 ...

是的,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我早就不修了     换的KBC都是坏的

换了这么多,没办法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懂,出内存复位条件有那些,楼主可以解答下吗

要出内存复位,首先内存上的smb要正确,如果正确就查内存数据线和条件及pg ..目前修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难以理解就是为何LPC总线问题会导致SMBUS的SCL后占空这么严重?SDA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没有含义的波 ...

嗯,这是单次抓在内存i2c抓到的,只有一次,,然后没了。。。。当然我是当不跑码修了。。。。

网友:
   断线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出内存复位,首先内存上的smb要正确,如果正确就查内存数据线和条件及pg ..目前修到的...

PG信号是指内存PG还是供电上的PG?

网友:
LPC总线 波波最管用了

网友:
跟cpu bios 桥都有关系,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少去测LPC,看来还是懒啊,我

网友:
楼主无秒的付出,是我学习的动力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有思路了

网友:
高手在迅维!!

网友:
楼主不错,LPC不良,学习了。

网友:
看波形怎么 知道是内存地址不正确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i2c是不是内存条上的排阻啊 在那里测波形对吧?

网友:
判断有没有跑码,我经常用示波器抓内存条上的数据排阻,不知道抓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扎实的思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示波器修板 那是另 一个世界

网友:
技术精湛啊  学习了

网友:
好资料,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需要

网友:
楼主细心呀,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经验学习了 已加分

网友:
经验之谈啊,下次知道了 IC2寻址 先查档内存的话

网友:
楼主内存复位修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
要是没有示波器,测量那个信号啊????????

网友:
我擦 ,才这点分呀,,,,唉,发贴修机不容易呀。。。。。。。。大伙们能不能别这么淫色。。。。

网友:
LPC值偏大20,到底是LDA0-LDA3哪根?还是LPC帧周期的值比LDA0-3的值大??

网友:
LPC值偏大是指LDA0-LDA3其中的一根?还是指LPC_FRAME#比LDA值大?

网友:
能到这种思路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楼主能否告诉我内存的实际地址到底是多少呀???十六进制的地址??

网友:
LPC正常波形是什么样子

网友:
楼主这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系统检测到LPC总线异常后,就中断了SM总线,自然就无内存复位了

网友:
哎呀, 看不懂啊,内存的复位还有这么多条件

网友:
不明白这贴为什么现在还没成为精华,SMBUS的应用贴绝对比那些跑电路精华贴有意义多了.

网友:
高手 示波器 好学吗

网友:
LZ好帖子在下学习了,

网友:
换过内存插槽,刷过BIOS就是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复位在哪里测呢?楼主给个测量的地方啊让我们好找一点。

30脚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遇到过。。。内存断线遇到过,其它还暂未遇到。。。。。。

这种问题好修,一般都属于快修范畴

网友:
头像这小孩帅呆了

网友:
修B460机器真心有点头疼。。

网友:
20欧姆的差别都被楼主瞄出来了  这真是无敌状态啊! 实在佩服

网友:
20欧啊,这得多细心啊 还得有经验

网友:
以后遇到要注意了 ,还是要多测试一下I2C

网友:
内存供电 CLK DATA  VTT  还有CPU  BIOS  EC都有关系  后面的关系小点儿

网友:
写的很详细哦1

网友:
嗯,给我以后修不跑码又提供一条思路啊,我上次修到一个E320,也是不跑码,发现是PLTRST不正常

网友:
楼主给个正确的波形我学习下

网友:
有没有大神能解释,看不懂

网友:
如何判断I2C总线是有效的哦,请教一下哦!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修到,不过学习了

网友:
不过内存 最怕了 是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