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6-2233TX开机报(3F0)

楼主(2015-10-05):
今天接到一台HP Pavilion g6-2233TX开机报(3F0),找不到硬盘跟光驱,USB也识别不了,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硬盘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BIOS里面的外设开关打开没有

网友:
BIOS能进去吗?进去把USB,和IDE,SATA设置成自动或者启用,看看能不能找到设备。。。。。

网友:
刷刷试一下

网友:
同意刷BIOS先

网友:
刷BIOS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