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PCI网卡,下载速度很慢,只有100KB/S,换接另一网卡就正常,为什么

楼主(2015-10-05):
我有个PCI网卡,下载速度很慢,只有100KB/S,换接另一个PCI网卡下载速度就2MB/s,就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网卡坏了?
经过多测试,下载的是同一个资源。

网友A:
被人为限速了,mac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人为限速了,mac限速...

先后接2张PCI网卡,下载的都是同一个资源。
一个速度慢,一个正常。
速度慢的那个,打开网页都超慢,另一个正常。
MAC限速是什么意思?网卡坏了?

我是小区宽带20MB,拥有公网IP,不是在局域网中,谁会限我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