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飞利浦239cl2画面发白。

楼主(2015-10-05):
   画面图像全部正常,就是整体发白,怀疑是gama问题,进主板调一下,调整gama的瞬间图像可以正常,程序刷过了,24c02换过了,想问下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吧,也没多少钱。折腾半天修不好不值当。

网友:
这板子200+阿

网友A:
发白一般都是VCOM 和VGAMA 的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白一般都是VCOM 和VGAMA 的问题多,

朋友,这两个电压,怎么知道它怎么来的啊,就算查出电压不对,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两个电压,怎么知道它怎么来的啊,就算查出电压不对,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

显示器的这个两个电压怎么产生的,你找一张逻辑板电路图看就知道了

网友:
清空24c再试一下看看,有些是里面的数据乱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这个两个电压怎么产生的,你找一张逻辑板电路图看就知道了

你就不能说一下吗

网友:
整体发白,屏没问题吗

网友:
屏的故障难修,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下看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