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及请教!

楼主(2015-10-05):
各位师傅好!我手头有两个长城BTX-400SEL-P4电源,两个电源都是爆了NCP1014AP06这个IC,其中一个还坏了开关管13009,由于没有NCP1014AP06,我用NCP1014AP10代替换上,坏13009那个也更换了好的13009了,更换后测量各输出电压都正常了,结果每次上机都烧主板场管,请各师傅帮分析一下是哪里引起的问题?在此先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A:
空载正常后,再加上假负载烤机没问题后再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正常后,再加上假负载烤机没问题后再上机......

空载正常,加假负载也正常,上机后能开机进系统了,但关机后主板就挂了

网友B:
用的是什么 负载,电子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 负载,电子负载吗,

用的是光驱

网友:
13009应该是两个吧,你换了其中一个还是都换了,另,跟其相连的电阻之类看看

网友:
13009的驱动,假负载要用电子负载,

网友:
你有没有认真检查和烧坏了的元件有电路相连的其它元件吗,

130009如果不是质量问题,通常不会只坏它一个的,一定还有其它元件有问题,

13009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过流坏的

IC不好说,过压和过流都会坏

维修是件很需要耐心和良好的理论知识的细活。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毛病是开机后,短时间5V偏低,---4.6V多一点,太低的时候还带不动硬盘,不开机

勉强带动后正常开机,5V慢慢回升到4.9V左右

不带硬盘,5V正常,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提供的意见!因为电源修过之后各项电压都正常,然后试过用光驱作负载带动过,最后上板启动也能进系统,这两天全天在使用这两个电源上板测试,两台电脑到目前为止都能正常使用,所以之前烧坏主板场管的问题应该是那块主本本身的原因,电源应该是正常的了,再次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