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5-10-05):
这是联想的舒康API6PC06电源,芯片为tny267pn,这个电阻为它的保险电阻,只因为心不确定,所以想问问大家。因为网上有一张电路图,那个与310V相连的是2M。我发的这张图也是网上人家的拆机图。

网友:
假五环电阻,阻值4.7欧...........

网友:
阻值4.6欧的!

网友A:
颜色看的不是太清楚,如果它的颜色要是黄,蓝 ,橙,橙,3K银,的话它的阻值就是463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看的不是太清楚,如果它的颜色要是黄,蓝 ,橙,橙,3K银,的话它的阻值就是463K

很清楚,黄紫金金...............

网友:
4.7欧姆3瓦的吧。

网友:
黄紫金金,我觉得是0.47,

网友B:
网上找了一下,是4.7欧的

网友:
好像有这个色环电阻的认法 你去搜搜嘛

网友:
黄蓝金金白
金代表多少 0~9 ?

网友:
网上说这里的白没意思,两个金只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4.7欧的电阻。

网友:
有时修色环第一个真不知怎么看

网友:
来来 给大伙瞧瞧!

网友:
百度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4.7欧的,误差为5%的电阻,功率1/4瓦,可能是金属膜的材料

网友:
白色是代表9.

网友:
楼主的电阻是4.7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一下,是4.7欧的

没错,就是4.7欧的.........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再回复了,此贴结了

网友:
4.7欧1W左右

网友:
色环电阻 二环十三郎啊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事找度娘

网友:
这个电阻是4.7Ω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4.7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