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板号:DA0AX1MB6F1 保护隔离了

楼主(2015-10-05):
二修机器,来时是公共点短路,5v短路,且5v滤波大电容被拆除了,排短:换掉待机5v上管,公共点500欧左右正常。5v电感对滴10几欧,烧鸡大法,换掉待机芯片正常。现在是公共点不过,且通电电流会在0.01--0.05--0.01之间跳变。测得PQ52的PIN4是19v正常。PIN1只有0.1多不正常,正常情况下是28v。量PR227一端28v一端0.1v。明显不正常。要么PR227阻值变大了,要么就是PQ56导通接地拉低了PQ52的G级。检测PR2276阻值正常。那么就是PQ56导通了。PQ56导通条件是G级是高电平。实际测得是5v不正常,正常是低电平截止。追查发现PQ56的G级ACOK#是充电芯片ISL6251A发出来的,打开数据手册发现ACOK#是低电平的条件是ACSET必须高于1.26v。低于1.26v的话ACOK#就会发出高电平。ACSET实际测得是0.2v左右不正常。ACSET 是一种交流适配器检测输入。连接到从交流电适配器输出的电阻分压器,测得ACSET外挂电阻阻值正常,且PR235一端电压是18.7v正常。且PR236一端接地但是并未分压。追查6251ACIN信号到PU2的PIN6也就是PU2的PG信号。PG未发出。PU2是升压芯片,也就是把19v升压到28v,用以作为PQ52的G级导通条件,芯片工作条件PIN118.7v正常。PIN3是0v。不知是否正常。PIN718.7正常。PIN8是28v也是正常的,但是PG未发出,怀疑是PU2坏了,换芯片无果。现在没思路了。希望有哪位修到过,给个建议啊,。

网友:
发个图帮你分析下

网友A:
楼主,我的芯片是这个,板号和你的有点不同。
PIN1:19
    3:0
    5:19
    6:2
    7:19
    8:28

网友B:
应该上个图人家才好帮你分析,没有看到图纸容易被你绕的晕乎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个图人家才好帮你分析,没有看到图纸容易被你绕的晕乎乎。

别说了,我先去床上躺会  头好晕  我真佩服自己了 仔细的琢磨楼主这段话 10多分钟 硬是没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个图人家才好帮你分析,没有看到图纸容易被你绕的晕乎乎。

不好意思啊,还不会发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芯片是这个,板号和你的有点不同。
PIN1:19
    3:0

芯片是一样的,其他都满足,就是没有PG发出。换过芯片了

网友:
有图吗,有图我帮你分析下

网友:
我来研究一下,看有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一样的,其他都满足,就是没有PG发出。换过芯片了

PG被拉低了吧,查查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