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10-05):
一个局域网的 其他电脑都正常 一台
笔记本
连无线网显示受限制 不能上网
笔记本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如果还是那样,那可能是物理地址有问题

网友:
ip看看设置自动获取

网友:
无线不能上 那就试试有线的 感觉跟本本的关系很大 因为其它电脑正常

网友:
修复重设一下IP地址

网友:
检查网络配置。IPCONFIG /ALL ,PING 等。
网卡驱动、网卡相关硬件故障。

网友(2015-11-12):
先用手机连接看看能不能上,先判断是网络问题还是笔记本问题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