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770U屡烧CPU

楼主(2015-10-05):
次板子多数问题就是烧CPU供电,换掉烧的那一组上下管,切记包括电压IC6566一起干掉,要不就算好了也用不久

网友:
冠盟  又是杂牌子子?

网友:
一般情况下 ,上下管子击穿过,管理芯片也基本报销了。

网友:
实际就是因为驱动芯片不良才造成屡烧对应的上下管的。